请教大神,谁用过STC15W204S单片机,怎么设置串口通信,简单的收或发送例程都行?

楼主:
#include "uart.h"

void UartInit(void)  [url=]//9600bps@11.0592MHz[/url]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d;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
发送串口数据
----------------------------*/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ch)
{
    SBUF = ch;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while(TI == 0);
  TI = 0;
}
/*----------------------------
发送字符串
----------------------------*/
void SendString(char *s)
{
    while (*s)                  //检测字符串结束标志
    {
        SendData(*s++);         //发送当前字符
    }
}

网友A(2019-12-02):
STC 下载软件上有简单的示例程序可以参考

网友B:
芯片型号 : STC15W204S
关于此芯片的重要说明:
  有定时器0和定时器2 (注意:无定时器1)
  有比较器 (可当作一路ADC使用)

所以要用定时器2做波特率发生器,官方示例: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网友C:
STC15W204S单片机 没有定时器1

/*---------------------------------------------------------------------*/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15W201S 系列 定时器2用作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举例------------*/
/* --- Mobile: (86)13922805190 ----------------------------------------*/
/* --- Fax: 86-0513-55012956,55012947,55012969 ------------------------*/
/* --- Tel: 86-0513-55012928,55012929,55012966-------------------------*/
/* --- Web: www.STCMCU.com --------------------------------------------*/
/* --- Web: www.GXWMCU.com --------------------------------------------*/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如果要在文章中应用此代码,请在文章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本示例在Keil开发环境下请选择Intel的8058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若无特别说明,工作频率一般为11.0592MHz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FOSC 11059200L          //系统频率
#define BAUD 115200             //串口波特率

#define NONE_PARITY     0       //无校验
#define ODD_PARITY      1       //奇校验
#define EVEN_PARITY     2       //偶校验
#define MARK_PARITY     3       //标记校验
#define SPACE_PARITY    4       //空白校验

#define PARITYBIT EVEN_PARITY   //定义校验位

sfr P5          =   0xC8;   //xxxx,1111 端口5
sbit P50        =   P5^0;
sbit P51        =   P5^1;
sbit P52        =   P5^2;
sbit P53        =   P5^3;
sbit P54        =   P5^4;
sbit P55        =   P5^5;
sbit P56        =   P5^6;
sbit P57        =   P5^7;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AUXR  = 0x8e;               //辅助寄存器
sfr T2H   = 0xd6;               //定时器2高8位
sfr T2L   = 0xd7;               //定时器2低8位

sfr P_SW1   = 0xA2;             //外设功能切换寄存器1

#define S1_S0 0x40              //P_SW1.6
#define S1_S1 0x80              //P_SW1.7

//sbit P55 = P5^5;

bit busy;

void SendData(BYTE dat);
void SendString(char *s);

void main()
{
    P1M0 = 0x00;
    P1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ACC = P_SW1;
    ACC &= ~(S1_S0 | S1_S1);    //S1_S0=0 S1_S1=0
    P_SW1 = ACC;                //(P3.0/RxD, P3.1/TxD)

//  ACC = P_SW1;
//  ACC &= ~(S1_S0 | S1_S1);    //S1_S0=1 S1_S1=0
//  ACC |= S1_S0;               //(P3.6/RxD_2, P3.7/TxD_2)
//  P_SW1 = ACC;
//
//  ACC = P_SW1;
//  ACC &= ~(S1_S0 | S1_S1);    //S1_S0=0 S1_S1=1
//  ACC |= S1_S1;               //(P1.6/RxD_3, P1.7/TxD_3)
//  P_SW1 = ACC;

#if (PARITYBIT == NONE_PARITY)
    SCON = 0x50;                //8位可变波特率
#el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 (PARITYBIT == EVEN_PARITY) || (PARITYBIT == MARK_PARITY)
    SCON = 0xda;                //9位可变波特率,校验位初始为1
#elif (PARITYBIT == SPACE_PARITY)
    SCON = 0xd2;                //9位可变波特率,校验位初始为0
#endif

    T2L = (65536 - (FOSC/4/BAUD));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2H = (65536 - (FOSC/4/BAUD))>>8;
    AUXR = 0x14;                //T2为1T模式, 并启动定时器2
    AUXR |= 0x01;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ES = 1;                     //使能串口1中断
    EA = 1;

    SendString("STC15W201S\r\nUart Test !\r\n");
    while(1);
}

/*----------------------------
UART 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清除RI位
        P1 = SBUF;              //P0显示串口数据
        P55 = RB8;              //P5.5显示校验位
    }
    if (TI)
    {
        TI = 0;                 //清除TI位
        busy = 0;               //清忙标志
    }
}

/*----------------------------
发送串口数据
----------------------------*/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busy);               //等待前面的数据发送完成
    ACC = dat;                  //获取校验位P (PSW.0)
    if (P)                      //根据P来设置校验位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TB8 = 0;                //设置校验位为0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TB8 = 1;                //设置校验位为1
#endif
    }
    else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TB8 = 1;                //设置校验位为1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TB8 = 0;                //设置校验位为0
#endif
    }
    busy = 1;
    SBUF = ACC;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

/*----------------------------
发送字符串
----------------------------*/
void SendString(char *s)
{
    while (*s)                  //检测字符串结束标志
    {
        SendData(*s++);         //发送当前字符
    }
}

网友D:
这不是已有发送程序吗?
char RceData()
{
  while(RI == 0);
   ch = SBUF ;                 //接收数据存放
  RI = 0;
return ch;
}

网友E:
你是最近遇到的第二个不看手册的人 15W204S没有定时器1 只有0和2

下面是用STC-ISP生成的串口初始化范例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T2L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

网友F:
问题问得有点让人不明白,你到底要什么?你这个串口函数不是可以吗?程序加个工程再加个主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G:
可爱的小小白,需要多动手啊! STC有程序范例保存成项目多改改程序多练手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A:
STC 下载软件上有简单的示例程序可以参考

感谢指导。

网友H:
终于可以通信,分析下我代码,感谢各位前辈的指导。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art.h"
unsigned int INT0_cnt=0, INT1_cnt=0; //测试用的计数变量
sbit key=P5^5;
/************* 功能说明 **************

******************************************/
/************* 本地常量声明 **************/

/************* 本地变量声明 **************/

/************* 本地函数声明 **************/

/*************  外部函数和变量声明 *****************/

/******************** IO配置函数 **************************/
void GPIO_config(void)
{
P5M1 = 0x40;   //设置准双向口
P5M0 = 0x00;
P0M1 = 0; P0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 P2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 P4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 P6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 P7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int count = 0;
GPIO_config();
UartInit();

INT0_cnt = 0;
INT1_cnt = 0;
IE1  = 0; //外中断1标志位
IE0  = 0; //外中断0标志位
EX1 = 1; //INT1 Enable
EX0 = 1; //INT0 Enable
IT0 = 1;  //INT0 下降沿中断
// IT0 = 0;  //INT0 上升,下降沿中断
IT1 = 1;  //INT1 下降沿中断
// IT1 = 0;  //INT1 上升,下降沿中断
EA = 1;  //允许总中断
while(1)
{

  SendData(1+0x30);
  INT0_cnt++;
  if(INT0_cnt >= 65536)
   INT0_cnt = 0;
  if(key==0)
  {
   delay_ms(10);
   if(key==0)
   {

    while(!key);
    SendData(INT1_cnt/10000+0x30);
    SendData(INT1_cnt%10000/1000+0x30);
    SendData(INT1_cnt%10000%1000/100+0x30);
    SendData(INT1_cnt%10000%1000%100/10+0x30);
    SendData(INT1_cnt%10+0x30);
    SendString("\r\n");
    INT1_cnt=0;

   }

  }

}
}
/********************* INT0中断函数 *************************/
void INT0_int (void) interrupt 0  //进中断时已经清除标志
{
EX0=0;
INT0_cnt++; //中断+1
EX0=1;
}
/********************* INT1中断函数 *************************/
void INT1_int (void) interrupt 2 //进中断时已经清除标志
{
EX1=0;
INT1_cnt++; //中断+1
}

/*********************************************************/
//#define MAIN_Fosc  221184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MAIN_Fosc  120000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MAIN_Fosc   55296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BaudRate1 9600UL
#define Timer2_Reload (65536UL-(MAIN_Fosc/4)/BaudRate1)
/*********************************************************/
#include "uart.h"

void UartInit(void)  [url=]//9600bps@11.0592MHz[/url]
{
SCON = 0x50;                //8位可变波特率
AUXR&=~(1<<4);
AUXR|=0x10;
AUXR|=(1<<2);
T2H =(u8)(Timer2_Reload>>8);
T2L=(u8)(Timer2_Reload);
AUXR|=(1<<4);  //启动
REN=1;
ES=1;EA=1;
}
/*----------------------------
发送串口数据
----------------------------*/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ch)
{
    SBUF = ch;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while(TI == 0);
  TI = 0;
}
/*----------------------------
发送字符串
----------------------------*/
void SendString(char *s)
{
    while (*s)                  //检测字符串结束标志
    {
        SendData(*s++);         //发送当前字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