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设计及DXP软件使用的一般流程介绍

楼主:
沙鸥-成都
说明:本节本应当放在本连载的第1节之后,因为做一个东西肯定首先就应该把怎么去做的流程搞清楚,在本连载中第6节虽然对工作流程有些说明但是很简单,所以在这里补充说明一下电路板设计的流程。

要设计一个电路板,首先应当搞清楚你需要达到什么目的,需要这个电路板去实现什么,有了这些需求才能开展接下来的工作。有了目标了,就得进行方案设计,想一想该怎么实现这些功能,用什么方式可以解决遇到的问题。那么经过努力,当你方案想法有了,就该考虑怎么去实现它,首先需要考虑用哪些元件,再画电路板的原理图,把你的解决问题的想法用工程和科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在原理图上把它们表示出来。当然原理图做好了还不是真正的图纸,因为厂家不能把原理图直接加工成电路板,所以需要把原理图转化为PCB图,厂家拿到PCB图后就能直接加工成电路板了。厂家加工好的电路板一般是空白的,你还需要往上面焊接元件,然后进行调试,当所有功能和指标参数都实现之后才算电路板设计完成。电路板设计的一般流程如图 1所示,下面进行详细介绍。
需求分析
做一个电路板肯定是为了达成一定的目的,这个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需求,需要分析你想要做的这个电路板需要解决什么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又需要电路板具有什么样子的功能。可以选择在一张纸上把重要的必需的功能写下来形成功能需求列表,并在后期方案设计的时候逐一检查是否都实现。如果是大的复杂的系统可以使用IDEF方法进行功能分析。
表格 1 前面描述的燃气热水器报警控制器的功能列表

A-0 热水器熄火报警

     A1 熄火检测
         A11温度检测
         A12 AD转换
     A2 数据传输
         A21 无线发送
         A22 无线接收
     A3 熄火报警
         A31 数码管显示温度
         A32 声光报警
方案设计
需求和目的有了,电路板要实现的功能也有了,接下来就应当考虑怎么实现这些功能,达到这些目的,这就需要开展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充分的调研,调研的方式有很多,如检查之前的工程案例是否有相似的内容可以借鉴,搜索网络资料,图书馆和请教相关专业人士等。
方案框图是方案设计的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把你实现功能需求的软硬件都画在一张框图上,并与功能需求列表逐一对照检查,看看方案框图是否把功能需求完全覆盖。图 3,图 4为燃气热水器熄火报警装置在两处的电路板方案框图,可以看出,两个框图已经把表格 1中的功能需求完全覆盖,所以这个方案目前看来是可行的。

元件调研
其实电路板就像一个组合好的积木,一个一个元件就是不同形状颜色的积木个体,要想组装成目标形状的积木,就得把你需要用到哪些积木搞清楚,这就需要开展元件调研的工作。你可以通过网络查资料、找书籍、询问专业人士等的方式,调研能实现你功能的元件,阅读它的datasheet等说明文件,找到它的接线和引脚形位尺寸等信息,把它记下来以备后用。业务Q:2531-2637-26
绘制原理图
绘制原理图的工作需要在电路板设计软件中进行,电路板设计软件有很多,如Protel99, Protel DXP, Altium Designer等,它们的操作都是大同小异的。绘制原理图一般包含这几个方面的工作:绘制元件库,在原理图上放置元件,元件连线。元件的每个引脚都有对应的功能和匹配逻辑,把一个一个的元件放在原理图上,把元件的相关引脚根据规则进行接线,连起来实现我们需要的功能。
生成PCB
原理图画好之后,可以在DXP软件里面新建一个PCB文件,将原理图和PCB文件拖入同一个工程之中,接着就可以点击软件菜单栏里面的更新按键,把原理图生成为PCB图。不过生成的PCB图里面元件布局是混乱的,只有飞线,还要做的工作就是调整元件布局,规范接线。
打样焊接
做好PCB文件以后,就可以把PCB文件发给电路板加工的厂家,他们就能把电路板给你做出来。做出来之后的电路板上面没有元件,你需要把元件焊接上去。
调试
做好的电路板在正式投入批量生产之前肯定得做性能测试,有可能你的设计不是一次就能成功,你就有可能会重复前面的工作,重复修改原理图、PCB文件和打样焊接电路板,直到做出合格的产品。都测试合格之后,你就可以交给厂家来批量生产了,生产电路板和焊接这些都是有专业的厂家来做的。
最后,一个有货的-公-号:yonkote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