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下自己写的点亮LED代码哪里错了

楼主(2019-12-02):
如下
#include <reg52.h>

   sbit LED=P0^0;
         sbit ADDR0=P1^0;
         sbit ADDR1=P1^1;
         sbit ADDR2=P1^2;
         sbit ADDR3=P1^3;
         sbit ENLED=P1^4;
         void main()
{
                ENLED=0;
                ADDR3=1;
                ADDR2=1;
                ADDR1=1;
          ADDR0=0;
                LED=0;
                while(1);

}

网友A:
代码没错,关键是你的外围电路是否被控了,LED=0;要控制点亮,只有发光二极管的阴极接P0.0,而且有些单片机的P0口需外接上拉电阻

网友B:
你用P0还是P1口呢

网友C: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include <reg52.h>

sbit LED=P0^0;
sbit ADDR0=P1^0;
sbit ADDR1=P1^1;
sbit ADDR2=P1^2;
sbit ADDR3=P1^3;
sbit ENLED=P1^4;
void main()
{
    ENLED=0;ADDR3=0;         //打开74HC138译码器(3线8线译码器)
    ADDR2=1;ADDR1=1;ADDR0=0; //通过输入信号110使输出端LEDS6输入信号0

        //ENLED=0;
        //ADDR3=1;
        //ADDR2=1;
        //ADDR1=1;
        //ADDR0=0;
        LED=0;
        while(1);

}

网友D:
没有错,多了些赘句
#include <reg52.h>

sbit LED=P0^0;

void main()
{
        LED=0;
        while(1);
}

网友E:
逻辑上说都没有错等于1就是高电平等于0就是低电平,问题是现在这些代码有没有达到你想要的样子,你想要什么样子如果没有实现,再看错在什么地方

网友F:
这个要看你的开发板是哪一种,有没有用译码器和缓冲器

网友G:
代码没问题,关键要看你的led是怎么接的,是不是低电平就能驱动

网友C:
单片机程序是要针对相应的硬件环境的,你要控制点亮你的led,要有针对相应的硬件原理图

你原来的程序, 是对相应这样的硬件

http://www.51hei.com/bbs/dpj-19014-1.html

#include<reg52.h>         //包含寄存器的库文件

sbit  LED = P0^0;         //位地址声明,注意:sbit必须小写!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8. void  main()

  9. {

  10.     unsigned int i = 0;

    ENLED = 0;

    ADDR0 = 0;

    ADDR1 = 1;

    ADDR2 = 1;

    ADDR3 = 1;            //74HC138开启三极管

    while(1)              //程序死循环

    {

           LED = 0;                //点亮小灯

           for(i=0;i<30000;i++);  //延时一段时间

           LED = 1;                //熄灭小灯

           for(i=0;i<30000;i++);  //延时一段时间

    }

}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没有错,多了些赘句
#include

,正解!
没有接触单片机时写过一些高级语言,为什么学MCU就要学这个程序,也正是这个程序,让我眼前一亮,明白了单片机的关键所在。经常在想,这是单片机最伟大的程序(没有之一)。

网友I:
编译上是没问题,剩下就是硬件了

网友J:
没什么错误

网友K:
没有错吧 烧入应该可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