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显示十位要与16求余,与10求余不行 求大佬

楼主(2019-12-02):
我用串口助手向单片机发送12,让他在数码管上显示,从SBUF上接收到数据,为什么显示十位要与16求余,与10求余不行

网友A:
串口助手发送的12是指0x12(十六进制),如果要显示1,只能0x12/16才是1,0x12%16才是2

网友B:
接收的是16进制数

网友C:
串口助手向单片机发送12实际是16进制的0x12,是十进制的18。

网友D:
你串口助手向单片机以16进制或字符形式发送,看你用哪种方式了

网友E:
串口发送是以ASCLL码来发送的;

网友F:
看你串口发的是什么格式的,16进制肯定余16啦,10进制就余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助手发送的12是指0x12(十六进制),如果要显示1,只能0x12/16才是1,0x12%16才是2

如果我发送一个三位数,如何让它三位分别在三个数码管上显示

网友G:
说的可能是BCD码,除以16就是二进制的右移4位;
你先弄清楚是以什么类型传递数据,例如16进制,10进制,BCD码...
别人猜的话范围很大,蒙对了就对了,蒙错了就错了,所以还是从对方角度考虑,提问题最好写两句代码,这样网友看了就明白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我发送一个三位数,如何让它三位分别在三个数码管上显示

num/256(百),num%256/16(十),num%16(个)    num为你要发送的数。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果我发送一个三位数,如何让它三位分别在三个数码管上显示

如果是16进制的数字,百位=数值/16^2=数值/256,十位=(数值%256)/16,个位=(数值%256)%16

楼主:
引用 网友H:
num/256(百),num%256/16(十),num%16(个)    num为你要发送的数。

好的明白了,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的可能是BCD码,除以16就是二进制的右移4位;
你先弄清楚是以什么类型传递数据,例如16进制,10进制,BC ...

好的,下次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