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2812灯珠驱动程序

楼主(2019-12-03):
本启动方案MCU采用的是STC8 24M晶振 驱动的 需要挪用需要修改延时函数
#ifndef WS2812_Drive    //如果其他文件已经做了这个记号,那么不执行#define.
#define WS2812_Drive    //如果其他文件没有这个标记,那么就需要新做一个记号(唯一的)。

#define Pixel_Data_Num 36 //定义缓存空间一颗灯珠3个缓存一共12颗灯珠
sbit WS2812_Data=P3^2;
extern void WS2812_Init();
extern u8 xdata WS2812_Write_Buffer[Pixel_Data_Num];
extern void WS2812B_Display_Drive();
#endif

文件中的u8 和u16 u32分别如下: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include "all.h"
u8 xdata WS2812_Write_Buffer[Pixel_Data_Num];//调用数组
void WS2812_Init()
{
        WS2812_Data=1;
}
void WS2812B_Write_Data(u8 *chr,u8 len)//驱动程序
{
        u8 idata i,j,k,value;
        for(i=0;i<len;i++)
        {
                value=*chr;
                for(j=0;j<3;j++)
                {
                        switch(j)
                        {
                                case 0:value=*(chr+1);break;
                                case 1:value=*(chr+0);break;
                                case 2:value=*(chr+2);break;
                        }
                        for(k=0;k<8;k++)
                        {
                                if((value&0x80)==0x80)
                                {
                                        WS2812_Data=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value<<=1;
                                        WS2812_Data=0;
                                        _nop_();
                                }
                                else
                                {
                                        WS2812_Data=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WS2812_Data=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value<<=1;
                                }
                        }
                }
                chr+=3;
        }

}
void WS2812B_Display_Drive()//显示程序
{
        static xdata u8 count=0;
        switch(count)
        {
                case 0 :WS2812_Data=0;break;
                case 100 :
                        EA=0;
                        WS2812B_Write_Data(WS2812_Write_Buffer+1,12);
                        EA=1;break;
                case 101 :WS2812_Data=1;break;
        }
        cou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