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以用作电源开关的MOS管都有哪些?

楼主(2019-12-03):
小弟做个小制作,需要用3.3V的单片机驱动一个P-MOS管,来控制一个电路的电源通断,但是使用AO3401和FDS9435A这两个管,在单片机输出高电平的时候,都没办法彻底关断。所以请教一下大神们,是我的电路不对,还是需要专门的场效应管才行?

楼主:
这是电路图

网友A:
P沟道低电平导通,高电平关断。

网友A:
3.3V驱动 GS电压太低

网友B:
使用3.3V专5V 电平后才能关断

网友C: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P沟道是可以完全关断的
而且,AO3401正好是我也是实际应用过的的管子如果输入电压是高于单片机供电电压的话,最好是用这种电路
你那个关不断的原因可能是你没有接对,或者是单片机输出电压太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P沟道是可以完全关断的
而且,AO3401正好是我也是实际应用过的的管子如果输入电压是 ...

6楼的回答是正确的,5V与3.3V存在一个1.7V的电压差,如果不先进行电平转换,很有可能在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时,PMOS管因为有1.7V的GS电压而导通!从而无法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P沟道是可以完全关断的
而且,AO3401正好是我也是实际应用过的的管子如果输入电压是 ...

G极接到5V是可以完全关断的,但是3.3V就是不行,把IO设为推挽也不行,直接接1117的3.3V输出端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P沟道是可以完全关断的
而且,AO3401正好是我也是实际应用过的的管子如果输入电压是 ...

等一会我试试你给的电路,先谢谢了~

网友D:
6楼的三极管8050不对,应该改成8550或者9012或者9015之类的PNP型三极管或者用8050时修改程序,高电平开通,低电平关断

网友D:
另外。注意三极管的基极要串联一只10K左右的限流电阻。以防止单片机IO口过载。

网友D:
改成PNP型三极管后又有可能出现PNP三极管EB电压存在大于0.7V的情况,看来要么再增加一只NPN三极管进行电平变换,要么使用光耦进行隔离进行电平转换,直接用光耦输出控制PMOS管

网友D:
利用LED的约2V的正向电压降代替一个2V的稳压来消除5V与3.3V电压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6楼的三极管8050不对,应该改成8550或者9012或者9015之类的PNP型三极管或者用8050时修改程序,高电平开通, ...

你能告诉我哪里不对吗?
这个电路是我在实际应用中已经验证过的电路
高电平导通,低电平关断,只要是有几百uA的弱上拉电流,这电路就连上拉电阻都不需要了
也不有在乎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是多少V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能告诉我哪里不对吗?
这个电路是我在实际应用中已经验证过的电路
高电平导通,低电平关断,只要是有几 ...

楼主要求高电平关断!低电平开通.你的电路是高电平导通!低电平关断。如果不改变程序,显然不能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能告诉我哪里不对吗?
这个电路是我在实际应用中已经验证过的电路
高电平导通,低电平关断,只要是有几 ...

你给出的电路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PMOS管导通!楼主要求是高电平时,PMOS管关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能告诉我哪里不对吗?
这个电路是我在实际应用中已经验证过的电路
高电平导通,低电平关断,只要是有几 ...

你能告诉我哪里不对吗?         与楼主的话要求不相符合。
这个电路是我在实际应用中已经验证过的电路        对!只要习惯可以出现问题,电路本身没有问题!

高电平导通,低电平关断,只要是有几百uA的弱上拉电流,这电路就连上拉电阻都不需要了
也不有在乎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是多少V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能告诉我哪里不对吗?         与楼主的话要求不相符合。
这个电路是我在实际应用中已经验证过的电路   ...

你应该怎么写程序的.
我不是玩文字游戏,
"在单片机输出高电平的时候,都没办法彻底关断"
这只是一句描述一个现象的句子,并不是一个要求标准之类的
我只说我给了一个可以关断的电路,并描述了电路的功能,仅此而已.

楼主:
我的电路是电池供电,我的设计的想法是,电池通过LDO给单片机供电,单片机永不断电,通过PMOS来控制外围设备的电源。工作的时候,接通PMOS给外围设备供电,工作完成以后,单片机进入休眠状态,关闭PMOS,以关闭外围设备的供电,最大限度的节约电能。不知道这个思路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路是电池供电,我的设计的想法是,电池通过LDO给单片机供电,单片机永不断电,通过PMOS来控制外围设 ...

可以的,如果不用到高精度的ADC的话,也可以电池直接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如果不用到高精度的ADC的话,也可以电池直接供电的

用不掉高精度ADC,只需要一路8位的ADC就够了,用来检测电池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不掉高精度ADC,只需要一路8位的ADC就够了,用来检测电池电压

你可以把你的电路图和电路文件上传上来,大家讨论,相互学习一下也行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不掉高精度ADC,只需要一路8位的ADC就够了,用来检测电池电压

Y_G_G 前辈的意思可能是 不使用高精度ADC的情况下用电池没问题 电池电压有变化 ADC的参考电压会变 结果就不对了 我猜是这个意思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路是电池供电,我的设计的想法是,电池通过LDO给单片机供电,单片机永不断电,通过PMOS来控制外围设 ...

你这想法肯定行的 我们的很多模块上都是触发信号断电后开始工作 等工作完毕自己关自己的主供电 彻底断电源 也是为了降低功耗 和你的做法是一样的 电路图也是和他们给的一样 前辈太多我就不贴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