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自动门智能控制系统设计 缺少一个手动自动的切换 求思路

楼主(2019-12-03):
我做了一个自动门的智能系统控制设计,我已经实现了人体检测模块,但我现在缺少一个手动自动的切换,我希望可以有大神给我个思路,谢谢啦

网友A:
弄个开关控制

网友B:
加个条件语句,if(xx=0),就把人体感应关掉。至于怎么实现,要么单独用个IO口,要么通过无线编解码实现。

网友C:
手动直接把整个控制系统短路就可以了,也就是直接跳过控制电路

网友D:
摊上单片机反倒把问题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