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时间片轮询法(数码管显示—中断消抖)源程序

楼主(2019-12-03):
时间片轮询法(数码管显示——中断消抖)
    本文章是关于运用时间片轮询法(前后台系统),完成对时钟的简单控制,同时通过中断完成对按键的消失抖,显示程序中静态变量变量的定义是关键,
    对按键消抖应该是未按下(抬起——1)——按下(0)——抬起(1),之间需要20ms左右的延时消抖。假如按键按下(k1 = 0),同时由于(keydelay<<1)|k1,16ms之后keydelay = 0x00;如果按键未按下(k1 = 1),(keydelay<<1)|k1,16ms之后keydelay = oxff,及k1一直都未按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主函数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Timer.h"
void main()
{
    Timer0Init(); //中断初始化
    while(1)
    {
     Datapros();
       TaskProcess();
     KeyProcess();
    }

}
Displsy.c模块函数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imer.h"
unsigned char Bit_Selection[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位选
unsigned char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段选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hour = 20,min = 51,sec = 58; //定义变量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bit keyback = 1;//按键之前的状态
bit keystay = 1;   //按键现在的状态
void DigDisplay()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定义静态变量

       P0 = 0x00;            //消影
      P2 = Bit_Selection[i];  //位选
      P0 = DisplayData[i];    //段选

       i++;
        if(i==8)
        {
         i = 0;
        }
}
void Datapros()
{
    DisplayData[0]=smgduan[hour/10];
    DisplayData[1]=smgduan[hour%10];
    DisplayData[2]=0x40;
    DisplayData[3]=smgduan[min/10];
    DisplayData[4]=smgduan[min%10];
    DisplayData[5]=0x40;
    DisplayData[6]=smgduan[sec/10];
    DisplayData[7]=smgduan[sec%10];

}
void Clock_Chang()//时间自加函数
{
    sec++;        //每一秒钟执行一次
    if(sec==60)
   {
    sec = 0;
    min++;
    if(min==60)
     {
      min = 0;
      hour++;
     if(hour==24)
         hour = 0;
     }
   }

}
void KeyProcess()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min;
     keymin=min;
    if(keystay!=keyback)//判断按键现在状态与之前状态是否有变化
   {
        if(keyback==0)   //如果之前状态是零,则说明按键有触发
    {
         keymin++;
      if(keymin==60)
       keymin=0;
    }
   }
    min=keymin;
   keyback = keystay;  //按键状态赋值
}
void Keyscan()//按键扫描,在中断中处理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delay=0xff;
    keydelay=(keydelay<<1)|k1;  //通过Keydelay移位延时,每2ms移动一位
    //keydelay=(keydelay<<1)|k2;
    //keydelay=(keydelay<<1)|k3;
    if(keydelay==0x00)  //如果16ms后keydelay=0x00,则按键状态置为0(按下)
   {
      keystay = 0;
   }
   if(keydelay==0xff)
   {
       keystay = 1;
   }

}
void ClockProcess()//闹钟判断函数
{
   unsigned char nhour = 20,nmin = 52,nsec = 1; //定义变量
   if((nsec==sec)&&(nmin==min)&&(nhour==hour))
  {
     beep=~beep;
      D1 = 0;
  }
  if(sec==nsec+2)//两秒钟之后在发生变化
  {
    beep=~beep;
      D1 = 1;
  }

}
Timer.c模块函数
#include "Timer.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Delay.h"
typedef struct SUSPEND_VARIABLE
{
     unsigned char Flag;                 // 程序运行标记:0-不运行,1运行
     unsigned long Time;              // 计时器

        unsigned long ItvTime;              // 任务运行间隔时间

     void (*Function)(void);    // 要运行的任务函

}VARIABLE;
VARIABLE TaskCount[] =
{
                    {0,5,5,DigDisplay},//显示
                    {0,1000,1000,Clock_Chang},//时钟秒自加
          {0,1000,1000,ClockProcess},//闹钟
          {0,2,2,Keyscan},//按键扫描
};//声明
void Timer0Init()
{
    TMOD = 0X01;   //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 = 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0us
    TL0 = 0X18;  //给定时器赋初值如何是FF,定时1us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 = 1;     //打开总中断
    TR0 = 1;    //打开定时器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unsigned char i;[align=left][color=#007000][backcolor=transparent][font=Tahoma,&][size=14px]               [/size][/font][/backcolor][/color][/align][align=left][color=#007000][backcolor=transparent][font=Tahoma,&][size=14px]//#define COUNT 4    //中断函数运行函数数量 [/size][/font][/backcolor][/color][/align]
    TH0 = 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0us
    TL0 = 0x18;
    for(i = 0;i<COUNT;i++)              //循环扫描,判断哪一个任务定时时间已到
    {
     if(TaskCount[i].Time)
    {
      TaskCount[i].Time--;             //如果定时时间已到则清零,标记置一
      if(TaskCount[i].Time==0)
       {
       TaskCount[i].Flag = 1;
       TaskCount[i].Time = TaskCount[i].ItvTime;       // 恢复计时器值,从新下一次
       }
    }
   }
}
void TaskProcess()   //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 (i=0; i<COUNT; i++)           // 循环判断那一个任务需要运行,逐个任务时间处理
   {
      if (TaskCount[i].Flag)               // 时间不为0
         {
             TaskCount[i].Function();         // 运行任务
             TaskCount[i].Flag = 0;          // 标志清0
           }
   }
}

网友A(2021-04-09):
没有贴出来原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