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看不到元器件预览,怎么解决?

楼主(2019-12-03):
怎么解决?

网友A:
软件需要和硬件相匹配,也和能使在设置里边儿把相关选项关闭了

网友B:
不截个图别人怎么知道你的具体情况?

点右下角“panels"面板——”Components“元器件
如果还没有那就需要安装库。

网友C:
什么叫看不到元器件预览,是你没找到,还是找到了不显示

网友D:
兄弟,至少得有个图让我们明白啥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