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现在在学51单片机板,能不能做无线控制啊,我怎么找资料很少呢?

楼主(2019-12-03):
做了几个流水灯,感觉都是用编程,控制固有的电路,基本原因还不太明白,电路怎么学?如果想学习无线控制方面,是不是我学51方向不对?!谢谢啦!望大侠回答!

网友A:
跟着课本学,跟着师傅学

网友B:
无线控制有很多,你现在这个阶段适合搞红外控制,或者串口控制。后期可以做wifi,蓝牙,433,gsm等无线控制。刚开始可以先从用开始,用现有的例程去做实验,通过分析例程去学习控制的过程的程序流程。

网友C:
方向没错,只是需要你从最基础慢慢来。推荐本站的视频教程,先学简单的,完了后再找相关的比如红外打个基础。

网友D:
可以做啊,就这个网站上都有很多资料,无线控制主要用的是蓝牙和WiF模块,或者是射频发射器,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网友E:
这个数电和模电是不是还没有学习

网友F:
能做。慢慢来,红外控制就是无线控制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大侠!以后没事就过来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