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些电容,电感,磁珠的作用

楼主:
这个前面接的是经稳压管稳压的12V电源,后面接的是芯片的输入,那这些电容,电感,磁珠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2019-12-03):
滤波,高频、低频干扰和电压不稳统去掉。

网友B:
多重滤波。其实按照原理这种滤波是错误的。滤波并不是多接几个电容就可以的。没什么IC需要那么好的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滤波,高频、低频干扰和电压不稳统去掉。

磁珠是去电压不稳的吗?那些是滤高频,那些是滤低频的呢?

网友D:
电感特性:两端电流不能突变;在开关电源用主要用来储能,感值较大,可以达到uH级别。也可以很小的值几个nH滤除浪涌电流。
电容特性: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主要作用有两种,一种是滤波,一种是耦合。
在你这里的用途主要是用于滤除高频杂波,主要是为了得到比较稳定的电压,还有就是保护后级器件不被输入引用的杂波烧毁。

网友E:
多重滤波

网友F:
应该是滤波用的,但是这也太多了吧。

网友G:
多重滤波。可能是使用电容器的种类不同,为了增强滤波效果,几种电容、电感都用上了。有些电容由于是多层卷绕,存在一定的寄生电感,对高频波滤除效果不好。有些则不然,像独石电容、钽电容、瓷片电容高频滤波效果就好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感特性:两端电流不能突变;在开关电源用主要用来储能,感值较大,可以达到uH级别。也可以很小的值几个nH ...

懂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多重滤波。可能是使用电容器的种类不同,为了增强滤波效果,几种电容、电感都用上了。有些电容由于是多层卷 ...

谢谢!!!!!!

网友H:
磁珠与中间的导线一起构建一个小电感。一般用于高频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