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stm8到stc单片机上,需要修改什么部分?

楼主(2019-12-03):
看到stm8单片机的程序,想要移植到stc上面来。需要修改什么内容?

网友A:
只需要改程序就可以,前提是你都学过而且还算熟练。

网友B:
重写吧,除了通用的C程序,同寄存器有关的都要重写,

网友C:
STM8写的程序多用库函数版,STC单片机多用寄存器版,要改动的地方较多,关键算法可以借鉴编写

网友D:
C的移植性是体现在嵌入式,跑了系统的程序,那才有移植性
在单片机上,基本上就是重写
不上是在寄存器上
不同的单片机编译器都会有只属于自己的关键词和函数
修改还没有重写来得快

网友E:
IO操纵方法不一样,可能要改。包含库函数文件也不同,等等

网友F:
移植不如重写

网友G:
两个单片机寄存器差距挺多的,和内部寄存器有关的功能基本都要改

网友H:
与STM8相关的都要改掉,实现功能的关键代码,已芯片无关的代码可以全部移植过来。关键的是要修改延时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