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手机蓝牙远程控制LED 单片机源码+E4A源码

楼主(2019-12-03):
这个东西是我学习搞得,还没搞完,属于半成品,目前有的 功能是远程控制LED灯亮灭,而我的设计是要控制PWM波来控制COB光源。
先来讲讲这个东西吧,就是属于蓝牙接收个指令,然后通过判断指令来作出相应的操作。同时我的设想是把命令弄成数组,然后接收到的指令也一点一点存入数组,这样就可以支持无限多的指令了(懒得搞,论坛里有,但是有点毛病还没调,懒得弄,反正我要设计还有很多时间,俺不急。。。)
单片机源码(蓝牙模块设置为从机,波特率9600等等自己调哈)E4A源码:

/*************** ***********************************************************************
*                              串口通信控制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将波特率设置为4800,根据串口接收到的数据执行不同命令。
注意事项:无。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uchar receiveData;
sbit LED=P1^0;
/*******************************************************************************
* 函数名         :UsartInit()
* 函数功能                   :设置串口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1;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d;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晶振11.0592
        TL1=0XFd;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s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
}

/*******************************************************************************
* 函数名         : Usart() interrupt 4
* 函数功能                  : 串口通信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if(receiveData=='A')LED=1;
        if(receiveData=='B')LED=0;
  RI = 0;
        TI=1;printf("zhiling:");
  SBUF=receiveData;//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TI=1;printf("\n");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楼主:
还有哪个app打开的时候直接点登录就好了,登录注册验证功能还没写,接下来会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哪个app打开的时候直接点登录就好了,登录注册验证功能还没写,接下来会写的。

有完整的程序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哪个app打开的时候直接点登录就好了,登录注册验证功能还没写,接下来会写的。

有接线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完整的程序吗?

app没写完,在搞温度曲线绘制。

楼主:
就一个蓝牙+一个LED   电路图没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