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总是自动断开为什么?插上电源之后单片机发烫

楼主(2019-12-03):
插上电源之后单片机发烫

网友A:
不会是把电源线接反了吧?

网友B:
在排除元件问题的情况下,就是电源接错了。

网友C:
存在短路故障!电流过大保护了

网友D:
可能是接触不好,或者你由于接线的问题导致内部线路短路了

网友E:
大概率电源接错了

网友F:
没插错的前提下,检查单片机是不是烧了

网友G:
发烫,检查一下电源有没有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存在短路故障!电流过大保护了

请问有哪不对吗

楼主:
解决了,需要把波特率调的特别高38400

网友H:
某节点接触不良,电阻值过高造成的,看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I:
应该有虚焊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