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Keil程序是哪里错了呢?求帮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12-03):
Keil软件问题,

网友B:
应该是运行环境设置错误或软件故障,建议重装试试。

网友C:
标号后面都需要加冒号  改为 START:     NEXT:

网友D:
标号后面都需要加冒号  改为 START:     NEXT:
改完之后就会变成红色,才是对的
程序开始要跳过中断向量
ORG  000H
LJMP START
OGR  100H
ST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