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要采集实时温度,现在已经测出来电压了,应该怎么转换为温度?

楼主(2019-12-03):
(图片)

网友A:
根据器件手册进行换算。

网友B:
不知道采的什么的电压

网友C:
芯片手册里面去找,肯定有计算公式的!

楼主:
好的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采的什么的电压

光敏电阻的电压

网友D:
AD读出来的电压*5V/单片机AD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