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帮忙看下我这个仿真,单片机输出为什么都是高电平

楼主(2019-12-03):
程序是对的,实物也已经做出来能用了,但是仿真不正确

网友A:
看似没加载程序

网友B:
没程序没说明那就是仿真错了,不然你以为呢 ?

网友C:
LED方向反了

网友D:
  你的仿真不正确,是开关控制错误,还是开关控制不了呢?
我看你的开关另一边接的地,确定这个开关有控制效果?

网友E:
程序问题,加程序了吗?不知你有没有试过,单片机模拟,不用晶振和复位电路加载正确程序照样正常运行。

网友F:
程序加载正确了吗

网友G:
看那个红色小方块,没看到红蓝切换就说明单片机程序没跑起来!

网友H:
你的复位脚一直是红点也就是高电平,一直在复位啊,正常应该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