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89C52的NRF24L01无线温度传输系统程序设计

楼主(2019-12-03):
基于STC89C52单片机,使用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通过NRF24L01无线模块传输温度数据的系统设计。

/*
STA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temp.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FOSC 11059200L      //System frequency
#define BAUD 9600           //UART baudrate

/*Define UART parity mode*/
#define NONE_PARITY     0   //None parity
#define ODD_PARITY      1   //Odd parity
#define EVEN_PARITY     2   //Even parity
#define MARK_PARITY     3   //Mark parity
#define SPACE_PARITY    4   //Space parity

#define PARITYBIT NONE_PARITY   //Testing even parity

bit busy;
char cStr[50] ;

char Rec,xx=0;
char Re[10];
void SendData(BYTE dat);
void SendString(char *s);
void Delay2000ms(void);
void Delay200ms(void);
void USART_Init(void)
{
        #if (PARITYBIT == NONE_PARITY)
            SCON = 0x50;            //8-bit variable UART
        #el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 (PARITYBIT == EVEN_PARITY) || (PARITYBIT == MARK_PARITY)
            SCON = 0xda;            //9-bit variable UART, parity bit initial to 1
        #elif (PARITYBIT == SPACE_PARITY)
            SCON = 0xd2;            //9-bit variable UART, parity bit initial to 0
        #endif

    TMOD = 0x20;            //Set Timer1 as 8-bit auto reload mode
    TH1 = TL1 = -(FOSC/12/32/BAUD); //Set auto-reload vaule
    TR1 = 1;                //Timer1 start run
    ES = 1;                 //Enable UART interrupt
    EA = 1;                 //Open master interrupt switch
}
/*

         SendString("AT+CWMODE=3\r\n");
         Delay2000ms();
         SendString("AT+RST\r\n");
         Delay2000ms();
         SendString("AAT+CIPMUX=1\r\n");
         Delay2000ms();
         SendString("AT+CIPSERVER=1,8089\r\n");
         Delay2000ms();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 1;
        int temp = 0;
        float tp;
        unsigned char aa[10];
        USART_Init();
        LCD1602_Init();

        Delay2000ms();Delay2000ms();Delay2000ms();Delay2000ms();Delay2000ms();Delay2000ms();
        sprintf(cStr,"AT+CIPSTART=\"%s\",\"%s\",%s\r\n","TCP","192.168.4.1","8089");  //端口号字符串
        SendString(cStr);
        Delay2000ms();
        SendString("AT+CIPMODE=1\r\n");
         Delay2000ms();
         SendString("AT+CIPSEND\r\n");
         Delay2000ms();
    while(1)
        {
                        temp = DS18B20_1_GetTemp();
                    tp=temp;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                sprintf(aa,"%d\r\n",i);
                sprintf(aa,"%d\r\n",temp);
                SendString(aa);
//                SendString(aa);
                Delay200ms();
                i++;
                if(i>50) i=1;
        }
}

/*----------------------------
UART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Clear receive interrupt flag
        Re[xx] = SBUF;          //P0 show UART data
            xx++;
                if((Re[xx-1]=='\n'&&Re[xx-2]=='\r')|xx == 10)
                {
                LCD1602_DispString(1,0,"           ");
                        xx=0;
                        LCD1602_DispString(1,0,Re);
                }
    }
    if (TI)
    {
        TI = 0;             //Clear transmit interrupt flag
        busy = 0;           //Clear transmit busy flag
    }
}

/*----------------------------
Send a byte data to UART
Input: dat (data to be sent)
Output:None
----------------------------*/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busy);           //Wait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evious data is sent
    ACC = dat;              //Calculate the even parity bit P (PSW.0)
    if (P)                  //Set the parity bit according to P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TB8 = 0;            //Set parity bit to 0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TB8 = 1;            //Set parity bit to 1
#endif
    }
    else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TB8 = 1;            //Set parity bit to 1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TB8 = 0;            //Set parity bit to 0
#endif
    }
    busy = 1;
    SBUF = ACC;             //Send data to UART buffer
}

/*----------------------------
Send a string to UART
Input: s (address of string)
Output:None
----------------------------*/
void SendString(char *s)
{
    while (*s)              //Check the end of the string
    {
        SendData(*s++);     //Send current char and increment string ptr
    }
}
void Delay20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i = 15;
        j = 2;
        k = 23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2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i = 2;
        j = 103;
        k = 147;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网友A(2021-08-16):
不错不错,顶一个,正常准备做一个这样的东西来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