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占空比按键调整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19-12-03):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UNT100,PWMCOUNT;
/*LCD 端口定义*/
sbit RS=P3^7;
sbit RW=P3^6;
sbit E=P3^5;
sbit PWM=P1^0;

sbit K1=P3^0;//加1
sbit K2=P3^1;//减1

sfr LCDData=0x80;//0x80--P0,0X90--P1,0xa0--P2,0xb0--P3
/************液晶驱动程序********************/
/*延时函数 delay*/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液晶驱动函数*******/
void write_instruction(uchar x) //字节写入
{
   delay(1000);
   E=0;
   RW=0;
   RS=0;
   LCDData=x;
   E=1;
   delay(20);
   E=0;
}
void write_data(uchar x)         //数据写入
{
   delay(1000);
   E=0;
   RW=0;
   RS=1;
   E=1;
   LCDData=x;
   E=0;
}
void cla(void)                           //清屏
{
        write_instruction(0x01);
}
void initlcd(void)                        //初始化
{
        write_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
        delay(200);
        write_instruction(0x0c);  //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delay(200);
        write_instruction(0x06);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一
        delay(200);
        cla();
//        delay(200);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x,uchar *p)         //字符串写入
{
        write_instruction(x);
        while(*p!=0x00)
        {
                write_data(*p);
                p++;
                if(x++==0x8f)
                {
                        write_instruction(0xc0);
                }
        }
}
/************液晶驱动程序结束***********************/
void DISPPWM(uchar add,uchar p)
{
        write_instruction(add);
        write_data(p/100+0x30);
        write_data(p%100/10+0x30);
        write_data(p%100%10+0x30);
        write_data('%');
}
/*******键盘驱动程序******************/

void pwmScanKey()
{
                if(K1==0)
                {
                        while(K1==0);//等待按键释放
                        if(PWMCOUNT<100)
                                PWMCOUNT=PWMCOUNT+10;
                }

                if(K2==0)
                {
                        while(K2==0);//等待按键释放
                        if(PWMCOUNT>0)
                                PWMCOUNT=PWMCOUNT-10;
                }

                DISPPWM(0x84, PWMCOUNT);

}

void main(void)
{
        initlcd();//初始化液晶
        delay(0xffff);
        COUNT100=0;
        PWMCOUNT=50;

        write_string(0x80,"PWM=");
        DISPPWM(0x84, PWMCOUNT);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 方式 1,16 位定时方式
        EA=1;//打开中断允许总控制位
        ET0=1;//打开定时器0 溢出中断允许位
        TL0=0x66;//定时器0 的计数器赋初值, t=(2^16-a)*12/fosc,fosc=11.059sMHz
        TH0=0xfc;
        TR0=1;//启动定时器0
        while(1)
        {
                pwmScanKey();

        }
                //等待中断

}
void TIME0ISR(void)         interrupt 1
{
         //PWM=0;
        TL0=0x66;
        TH0=0xfc;
        COUNT100++;
        if(COUNT100==100)
        {
                COUNT100=0;
        }
        if(COUNT100<PWMCOUNT)
        {
                PWM=1;
        }
        else
        {
                PWM=0;
        }
}

网友A:
非常好的程序

网友B:
学到了,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