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低频信号发生器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19-12-03):
1、       查阅相关资料,完成原理图设计;
2、       编写软件,使该系统能输出方波、三角波、锯齿波和梯形波;波形频率均为1khz,双极性输出。
3、       用protel软件完成系统的硬件设计,并通过电器规则检查;
4、       仿真实现;
5、       画pcb图;

电路原理图如下: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单片机代码: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  0 1 2 3 4

unsigned char time1;                              //////延时函数参数///////
/////////////////////////////变量说明//////////////////////////////////////
unsigned char time2;
unsigned char time3;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ms;
////////////////////////////////////////函数说明////////////////////////////////

void  initial(void);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ial_time0(void);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anjian(void);                                          ////////////按键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ime1,time2,time3);                  ////延时函数////
void  disp(unsigned char count);                              /////静态显示子函数/////
void  delay1(char ms);

void  fangbo(void);                                          //方波函数//
void  sanjiaobo(void);                                    //三角波函数//
void  juchibo(void);                                      //锯齿波函数//
void  tixingbo(void);                                  //正弦波函数//

void  main (void)
{
  initial();
  while(1)
  {
     anjian();
  }
}
/*************************************************************************
//函数名称:void anjian(void)
//函数说明:按键函数
//函数功能:
//    注意:
*************************************************************************/
void  anjian(void)
{

  if(P3_7==0)
   {delay(1,50,248);
    if(P3_7==0)
     {count=1;
      disp(count);
    fangbo();
     }
   }
   while(P3_7==0);
  count=0;
  disp(count);
  anjian();
}
/*************************************************************************
//函数名称:void fangbo(void)
//函数说明:方波函数
//函数功能:
//    注意:
*************************************************************************/
void  fangbo(void)
{
  while(1)
     {
     unsigned char fangbo_1;
         fangbo_1+=8;
         if(fangbo_1>128&fangbo_1<256)   {P0=0x00;}
         if(fangbo_1<128)            {P0=0xff;}

       if(P3_7==0)
            {delay(1,50,248);
         if(P3_7==0)
             {  count=2;
                disp(count);
                    sanjiaobo();

             }
            }
            while(P3_7==0);
  }
}
/*************************************************************************
//函数名称:voidsanjiaobo(void)
//函数说明:三角波函数
//函数功能:
//    注意:
*************************************************************************/
void  sanjiaobo(void)
{
  while(1)
  {
         unsignedchar sanjiaobo_2;
         if(sanjiaobo_2<=128)
         {P0=sanjiaobo_2;}
         else
         {P0=255-sanjiaobo_2;}
      sanjiaobo_2+=5;
         if(sanjiaobo_2>=255)
         {sanjiaobo_2=0x00;}

          if(P3_7==0)
            {
            delay(1,50,248);
            if(P3_7==0)
             {count=3;
                disp(count);
                    juchibo();

              }
         }
            while(P3_7==0);
  }
}
/*************************************************************************
//函数名称:voidjuchibo(void)
//函数说明:锯齿波函数
//函数功能:
//    注意:
*************************************************************************/
void  juchibo(void)
{
  while(1)
  {
         unsignedchar juchibo_3;
         if(juchibo_3<180) {P0=juchibo_3;}
         juchibo_3+=4;
         if(juchibo_3>=180)   {juchibo_3=0x00;}
         if(P3_7==0)
         {
         delay(1,50,248);
         if(P3_7==0)
             {count=4;
                disp(count);
                    tixingbo();
            }
          }
        while(P3_7==0);
  }
}
/*************************************************************************
//函数名称:voidtixingbo(void)
//函数说明:梯形波函数
//函数功能:
//    注意:
*************************************************************************/
void tixingbo(void)
{
  while(1)
  {
     unsignedchar tixingbo_4;
         if(tixingbo_4<120)
         {P0=tixingbo_4;}
         elseif(tixingbo_4==120)
           delay1(1);
        elseif(tixingbo_4<240)
           {P0=240-tixingbo_4;}
          if(tixingbo_4==240)
           {delay1(1);}

         if(tixingbo_4>240)
         {
         tixingbo_4=0x00;

         }

             tixingbo_4+=10;
         if(P3_7==0)
            {delay(1,50,248);
            if(P3_7==0)
             {  count=0;
                disp(count);
                    anjian();

              }
         }
           while(P3_7==0);
  }
}
/*************************************************************************
//函数名称:voidinitial(void)
//函数说明:初始化函数
//函数功能:
//    注意:
*************************************************************************/
void  initial(void)
      {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
/*************************************************************************
//函数名称:delay(unsignedchar time1,time2,time3)
//函数说明:延时函数
//函数功能:
//入口参数:unsigned chartime1,time2,time3
//出口参数:
//    注意:延时时间的计算:(time1*time2*time3*8us)us
            time1,time2,time3可以不进行变量说明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ime1,time2,time3)
       {
         unsigned char i,j,k;
          for(i=time1;i>0;i--)
             { for(j=time2;j>0;j--)
                  {
                     for(k=time3;k>0;k--);
                  }
             }
        }
/*************************************************************************
//函数名称:disp(unsignedchar count)
//函数说明:静态显示子函数
//函数功能:
//入口参数:unsigned charcount
//出口参数:
//    注意:
*************************************************************************/
void  disp(unsigned char count)
      {
         P2=table[count];
         delay(1,5,248);
      }

   void delay1(char ms)
{
char ti;
while(ms--)
{
  for(ti=0;ti<16;t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