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个RGB激光发光管模组如何打出16*16点阵图像?

楼主(2019-12-04):
前面 发了个帖子 不见回复!可见看的人不多!
那么我在此,列出我现在要做的,就使用51系列芯片。因本人 10几年前曾用过51单片机,觉得用51系列芯片,解决一些小的问题,还是还是很好的芯片。
现在我有一个8*8的全彩,共阳,4脚方阵。准备用P1,P2口作为行和列的输出选择线。这些都可以在LED控制中找到相应差不多的范例。问题是我现在需要用8个激光发光管,RGB模式,共阳,可加入TTL PWM 脉冲信号。还原出8*8点阵图像。注意,这里仅仅有8个RGB激光发光管模组。如果我要打出16*16点阵图像,或64*64点阵图像又该怎么办?

网友A:
只能加电路像搭积木一样或 制作像16/64 LED 摇摇捧那样的东西

网友B:
RGB激光发光管模组应该只是一个点光源,只不过可以控制输出颜色和光强。
只用8个点光源做成16*16或64*64点阵,可以象摇摇棒一样让光源动起来,利用人眼的视觉暂留现象达成。另外想说的是做成8*N的阵列比较容易,做成你要求的那样成本有点高。
不过RGB激光模组随便有8个,这样的大家风范就别在这里提问了,直接向供货商说一下加钱就可以。

网友C:
二楼正解,8x8的全彩还是64个光源,只是颜色不同而已,因为光源的物理位置决定了不可能出现16X16或者64X64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