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讲机BK4811驱动程序 STM32

楼主(2019-12-04):
对讲机芯片BK4811驱动程序,亲测可用

#include "BK4811.h"
#include "delay.h"

u8 chan_num;
u16 freq_h,freq_l;
UINT16 g_reg0_15_buff[16];
CODE UINT16 reg0_18[]=
{
0x9100,
0x0000,
0xB525,//2,updated
0x08CC,//3,updated
0x021D,//4,updated
0xB888,//5,updated
0x07E7,//6,updated
0xD051,//7,NOT read
0xFF40,//8,NOT read
0xA1FF,//9,updated
0x1C40,//10,updated
0x8130,//11,updated
0x0000,//12,NOT read
0x8030,//13,NOT read
0x08C0,//14,NOT read
0x0000,//15,NOT read
0x0000,
0x8800,
0x4068
};

CODE UINT16 ramp_table[]=
{
0x0000,
0x0420,
0x083F,
0x0C5E,
0x107C,
0x149A,
0x18B7,
0x1CD4,
0x20F0,
0x250B,
0x2927,
0x2D41,
0x315C,
0x3575,
0x398F,
0x3DA7,
0x41C0,
0x45D7,
0x49EF,
0x4E05,
0x521B,
0x5631,
0x5A46,
0x5E5B,
0x626F,
0x6683,
0x6A96,
0x6EA9,
0x72BB,
0x76CD,
0x7ADE,
0x7EEF,
0x82FF,
0x870F,
0x8B1E,
0x8F2D,
0x933B,
0x9749,
0x9B56,
0x9F63,
0xA36F,
0xA77B,
0xAB86,
0xAF91,
0xB39B,
0xB7A5,
0xBBAE,
0xBFB7,
0xC3BF,
0xC7C7,
0xCBCE,
0xCFD5,
0xD3DB,
0xD7E1,
0xDBE6,
0xDFEB,
0xE3EF,
0xE7F3,
0xEBF6,
0xEFF9,
0xF3FB,
0xF7FD,
0xFBFE,
0xFFFF
};
/***************************
return:
default: 145
***************************/
u16 Read_BK4811_DeviceID(void)
{
        u16 read_Value;
        read_Value=BK_Read_Reg(0x00);
        return ((read_Value&0xff00)>>8);
}

/***************************
return:
default: 66
***************************/
u16 Read_BK4811_ChipID(void)
{
        u16 read_Value;
        read_Value=BK_Read_Reg(0x01);
        return (read_Value&0x00ff);
}

/***************************
return:
1:25khz
0:12.5khz
***************************/
u8 Read_BK4811_Channel(void)
{
        u16 read_Value;
        read_Value=BK_Read_Reg(0x01);
        if(read_Value&0x800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channel:
1:25khz
0:12.5khz
***************************/
void Set_BK4811_Channel(u8 channel)
{
        u16 read_Value;

        if(0==channel)
        {
                read_Value=BK_Read_Reg(0x01);
                read_Value&=0x7fff;
                BK_Write_Reg(0x01,read_Value);
        }
        else if(1==channel)
        {
                read_Value=BK_Read_Reg(0x01);
                read_Value|=0x8000;
                BK_Write_Reg(0x01,read_Value);
        }
}

/***************************
return:
1:2.4kbps
0:1.2kbps
***************************/
u8 Read_BK4811_FSK_AIR_DataRate(void)
{
        u16 read_Value;
        read_Value=BK_Read_Reg(0x01);
        if(read_Value&0x400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return:
1:2.4kbps
0:1.2kbps
***************************/
void Set_BK4811_FSK_AIR_DataRate(u8 data_rate)
{
        u16 read_Value;

        if(0==data_rate)
        {
                read_Value=BK_Read_Reg(0x01);
                read_Value&=0xBFFF;
                BK_Write_Reg(0x01,read_Value);
        }
        else if(1==data_rate)
        {
                read_Value=BK_Read_Reg(0x01);
                read_Value|=0x4000;
                BK_Write_Reg(0x01,read_Value);
        }
}
/*************************************************
  Description:    ramp table initilaize
*************************************************/
void BK4811_Ramp_Table_Init(void)
{
        UINT8 i;
        for(i=0;i<64;i++)
                BK_Write_Reg(42,ramp_table[i]);
}
/*************************************************
  Description:    analog register initilaize
*************************************************/
void BK4811_Analog_Init(void)
{
        UINT8 i;
        for(i=1;i<=15;i++)
        {
                g_reg0_15_buff[i]=reg0_18[i];
                BK_Write_Reg(i, g_reg0_15_buff[i]);
        }

        BK4811_Ramp_Table_Init();

        BK_Write_Reg(16, 0x3684);//0x3684:IF=88K,0x4B80: IF=121.875kHz, 0x05CF: IF=9.375kHz
        BK_Write_Reg(17, 0x8800);//updated 4812
        BK_Write_Reg(18, 0x406c);//updated 4812
        BK_Write_Reg(19, 0x8000);//updated 4812
        BK_Write_Reg(20, 0x0000);//updated

        BK_Write_Reg(21, 0x0000);
        BK_Write_Reg(22, 0x3200);//updated
        BK_Write_Reg(23, 0x2000);//updated
        BK_Write_Reg(24, 0x086c);
        BK_Write_Reg(25, 0x13ba);
        BK_Write_Reg(26, 0x0000);
        BK_Write_Reg(27, 0x0000);
        BK_Write_Reg(28, 0x0000);
        BK_Write_Reg(29, 0x0000);
        BK_Write_Reg(30, 0x0000);
……………………

网友A(2020-06-17):
非常感谢,对我很有用!!!!!!!!!!!!!!!!!!!!!!!!!!!!!!!!!!

网友B(2020-11-23):
void BK_Set_Freq(UINT8 dir,  double frequency)  //frequencyP 这个参数为什么没有使用
{
        UINT16         val = 0;
        if(DIR_TX==dir)
        {
                BK_RampDown_Enable();
        }
        if((chan_num == 1)||(chan_num == 2))  //chan_num 这个变量没看到赋值,怎么做判断
        {
                val = BK_Read_Reg(126);
                val |= 0x0010;
                BK_Write_Reg(126, val);
                if(chan_num == 1)
                        BK_Write_Reg(127, 0x4719);
                else
                        BK_Write_Reg(127, 0x1095);
        }
        if((chan_num == 3)||(chan_num == 4)||(chan_num == 5))
        {
                val = BK_Read_Reg(126);
                val &= 0xffef;
                BK_Write_Reg(126, val);
                if(chan_num == 3)
                        BK_Write_Reg(127, 0xDA11);

                else if(chan_num == 4)
                        BK_Write_Reg(127, 0xA38D);

                        else
                        BK_Write_Reg(127, 0x6D08);

        }

        BK_Write_Reg(113, freq_h);//freq_h这个也没见给赋值
        BK_Write_Reg(114, freq_l);//freq_l这个也没见给赋值

        BK_SPI_Trigger();

        g_reg0_15_buff[3]&=0x1FFF;
        if(chan_num == 1)
        {
                g_reg0_15_buff[3]|=0x8000;

        }
        else if(chan_num == 2)
        {
                g_reg0_15_buff[3]|=0x6000;
        }
        else if(chan_num == 3)
        {
                g_reg0_15_buff[3]|=0x4000;
        }
        else if(chan_num == 4)
        {
                g_reg0_15_buff[3]|=0x2000;
        }
        else if(chan_num == 5)
        {
                g_reg0_15_buff[3]|=0x0000;
        }

        BK_Write_Reg(3, g_reg0_15_buff[3]);

        delay_ms(15);

        if(DIR_TX==dir)
        {
                BK_RampUp_Enable();
        }
}

求解 谢谢

网友C(2021-03-02):
引用 网友B:
void BK_Set_Freq(UINT8 dir,  double frequency)  //frequencyP 这个参数为什么没有使用
{
        UINT16         val ...

请问怎样取消发射时限??我们需要开机就一直发射!

网友D:
小白一枚,想问问附件下载后那个文件是源码啊

网友E(2024-09-11):
有用,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F(2025-03-05):
小白一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