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331的输入5V 输出没法输出4V

楼主:
理论上应该可以5V输入 4V输出 不知道哪里的参数不行,请大神指导一下

原理图

原理图

输出波形

输出波形

BOOT波形

BOOT波形

网友A(2019-12-04):
稳压管前加降压电阻了吗?

网友B:
先全部按照数据手册上的电路来,除了反馈电路,其它有部分最好是不要改动
实际电路要注意和数据手册的布线方法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全部按照数据手册上的电路来,除了反馈电路,其它有部分最好是不要改动
实际电路要注意和数据手册的布线方 ...

提高输入电压 可以输出4V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前加降压电阻了吗?

加降压电阻有什么用吗?为了给BOOT提供电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前加降压电阻了吗?

B340A 不是稳压管 是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D(2021-07-26):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我这也是,输出3.3V,输入低于4.6V就不行了

网友E:
可能是输入不稳定,导致EN 3脚过低,芯片间歇性关闭;
可以试试加大输入电容, 拿掉电阻R5。

网友F:
从IC规格的典型电路来看,你的R3,R5有点小的,你可以试试参考规格中来设置

网友G:
R1改为4.7k,R2改为2k 试试。

网友H:
提高输入输出可以的话应该是占空比不够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