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编程中的问题

楼主(2019-12-04):
请教一下大神们,C语言编程的时候,为什么

ADC_temp = ADC_RES << 8 + ADC_RESL;
这样写结果会出错?

但是
        ADC_temp = ADC_RES<< 8;
        ADC_temp = ADC_temp + ADC_RESL;

这样分开写结果就是对的?
ADC_temp定义的是unsigned int

网友A:
ADC_temp = (ADC_RES << 8) + ADC_RESL;试试

网友B:
ADC_temp = (ADC_RES << 8 )+ ADC_RESL;

网友C:
改成ADC_temp =( ADC_RES << 8 )+ ADC_RESL;就没问题了,是优先级和编译系统的问题

网友D:
错误:ADC_temp = ADC_RES << 8 + ADC_RESL;
正确;ADC_temp = (ADC_RES << 8) + ADC_RESL;
正确;ADC_temp = ADC_RES << 8 | ADC_RESL;

楼主:
感谢回复,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成ADC_temp =( ADC_RES

感谢回复,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错误:ADC_temp = ADC_RES

感谢回复,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