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CF8591的数字电压表Proteus仿真设计 源程序

楼主:
基于PCF8591的数字电压表设计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IIC.h"

// 初始化PCF8591
void Init_PCF(){
        IIC_Start();                                                                // IIC起始信号
        IIC_SendByte(PCF_Address + IIC_Write);                // 写入PCF8591器件地址和写方向位
        IIC_WaitAck();                                                                // 等待从机应答
        IIC_SendByte(0x00);                                                        // 写入控制字0000 0000,选择通道0
        IIC_WaitAck();                                                                // 等待从机应答
        IIC_Stop();                                                                        // IIC结束信号
}

//将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
uchar Read_PCF() {
        uchar temp;
        IIC_Start();                                                                // IIC起始信号
        IIC_SendByte(PCF_Address + IIC_Read);                // 发送PCF8591地址和读方向位
        IIC_WaitAck();                                                                // 等待从机应答
        temp = IIC_ReadByte();                                                 // 读取数字量
        IIC_SendAck(1);                                                                // 读取完毕,主机发送结束标志位
        IIC_Stop();                                                                        // IIC结束信号
        return temp;
}

// 数字量转换为模拟量
void PCF_Output(uchar Digital) {
    IIC_Start();
    IIC_SendByte(PCF_Address + IIC_Write);     //器件地址+0,下一个字节为写入
    IIC_WaitAck();
    IIC_SendByte(0x40);                                          //设置控制字 0100 0000 允许模拟输出,不自增单端
    IIC_WaitAck();
    IIC_SendByte(Digital);                                       //将要转换的数字量写入
    IIC_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

WaitAck();
    IIC_Stop();
}

网友A(2019-12-04):
voldata = iic_readvoldata();                                //接收iic总线输出数据
    vol =1000- voldata*5/25.5*20;                                //将iic总线输出数据转换成百分比形式的数值(精确到0.1%)
我也用了这个芯片,但AD的算法我不明白,,你能讲一讲吗

网友B(2020-12-28):
为什么单片机换成52的数码管就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