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芯片RAM数据存放的问题

楼主(2019-12-04):
新手求助
用单片机和1302做一个教学打铃系统,四位数码管上只显示时和分,上电后数码管显示时间,可以用按键控制,把当前时间存到1302的RAM里,并且到了这个时间打铃。
一组数据里只包括时和分,例如  08 10,即8点10分怎样用1302的RAM存放24组这样的数据并且可以用按键切换,让它在数码管上显示啊?

网友A:
DS1302芯片貌似保存不了闹铃时间,而且还要10个闹钟,需要用外部存储器。
用外部存储器可以保证掉电或其他情况重新启动都一直正常工作。
读取闹铃时间与DS1302读取时间进行比对,符合条件就打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