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子元件呀?

楼主:
    就是想不起来了!正反电阻一样,200-400Ω,加热不变.外面没有任何标志.    想来想去不是什么高级的东西,使用在节能灯电路板上,是不是NTC电阻?限制启动电流的?我再进一步测试一下升温特性,,,,,,,,,,,如果没有损坏不可能是电容,是电感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电感不太可能电阻那么大.如果是一般电阻在0.几个安电流时(可能是40W日光灯)的功耗也不算小(V*V/R可达10几瓦)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工作时呈现低电阻才不致功耗过大,,,,,,
    进一步测试:万用表100欧姆档测试为350欧姆左右.把它和1000欧姆电阻串联接220市电,1000欧姆电阻上电压从200V左右1-2秒钟时间降到10V后继续降降到3.8V.220V总功耗约1W.看来应该是PTC电阻(自恢复保险).不知其额定电流多大?估计小于0.22A(因为220V1000欧姆负载就保护了),常温电阻350Ω,其在额定电流状态时电压降不会低于10V吧?正常工作时其功耗多大?待测,,,,,
   实测表明这个PTC额定电流不大,只有30mA左右.不过额定电流受使用环境温度影响应该不小吧?30毫安220V功率只有8W左右,如果工作在临界状态,容易频繁的保护把?还要等玲却后再开机?

网友A(2019-12-04):
没有任何标识吗?象磁珠和线圈

网友B:
磁性材料包裹里边是线圈的居多

网友C:
像是电感元件。应该有标签,电感量等参数。

网友D:
屏蔽电感?

网友E:
测试一下看是否是电感

网友F:
据我判断是电容

网友G:
功率电感

网友H:
应该是电容

网友I:
看外观,这应该是电容

网友J:
可能就是电阻,不行砸开一个看看到底是啥

网友K:
电感最有可能

网友L:
电容一般的

网友M:
长的有点扁的电感

网友N:
应该是电容吧?

网友O:
特制电容

网友P:
是电容吧

网友Q:
看着像是电感

网友R:
应该是电容吧

网友S:
像是电感

网友T:
没看着像电感,如果用不着的话,可以破拆一个看看究竟

网友U:
好像是电感,你用蜂鸣器挡试试,

网友V:
电感,我猜

网友W:
像是电感 ,测一下

网友X:
应该是电感  可以去那个宝看下

网友Y:
感觉是电感啊,你测测

网友Z:
是不是电容

网友AA:
1不会是电容,因为正反向都有几百欧姆的电阻
2若是电感器,是用铜材质的漆包线绕着的,温度变化理论上电阻值会有变化,但是测试的温度变化范围,估计几时摄氏度以内,按铜的温度系数计算电阻变化不到1欧姆,故“加温电阻不变”。可以测量电感值,加温会影响磁芯的导磁率,并且温度系数较大,基本可以测出电感值的变化。
3从外观看,我见过这个样子的二极管,RC吸收电路。。

网友AB:
应该是电路板上的电阻

网友AC:
外壳是高频磁芯,屏蔽电感的可能性极大。你既然说了有电阻值,竟然还有人说“电容”,看来新手很多。
期待你敲开一个看看。

网友AD:
这应该是电容吧 测验一下

网友AE:
引用 网友AA:
1不会是电容,因为正反向都有几百欧姆的电阻
2若是电感器,是用铜材质的漆包线绕着的,温度变化理论上电阻 ...

多谢关注!今天进一步测试,看来应该是PTC自恢复保险:串联1K电阻接市电,1K上电压降迅速下降到10V以下,,,,,,

网友AE:
引用 网友AC:
外壳是高频磁芯,屏蔽电感的可能性极大。你既然说了有电阻值,竟然还有人说“电容”,看来新手很多。
期待 ...

应该是PTC自恢复保险.但其额定电流还没测出来.220V6千欧姆负载(36毫安/7.9W )也能保护.再小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AE:
引用 网友AA:
1不会是电容,因为正反向都有几百欧姆的电阻
2若是电感器,是用铜材质的漆包线绕着的,温度变化理论上电阻 ...

我这个"加温电阻不变",太粗略了,没达到点居里点电阻值变化不大

网友AF:
压敏电阻

网友AG:
线圈或者屏蔽电感

网友AH:
测下会不会通会通就是电感

网友AI:
应该是电容器

网友AJ:
期待敲开一个看看,不应该是电容

网友AK:
根据你测量结果看 会不会是滤波器 里面有LC或者RC

网友AL:
不是电容就是电感

网友AM:
用VI曲线仪打下,看看是有电容特性还是电感特性就知道了。

网友AN:
应该是电感元件

网友AO:
电容大概是

网友AP:
式电感或者电容

网友AQ:
很可能是电容.

网友AR:
应该是电容,

网友AS:
应该是电感

网友AO:
电容的吧

网友AT:
就是电容啊

网友AU:
用100欧姆档测出300多,hhhhh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