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充电时间的依据是什么?

楼主(2019-12-04):
按10小时充电率,为什么一般要求电动车充电器要充15小时?

网友A:
一般考虑电池寿命的话都用小电流所以用时较长,高级一点的会弄个充满即断电的模式,像快充方式就用时短但电池湿升较高

网友B:
电动车充电器不是依据时间来充电的,而是监测电池的电压,当满足条件时可进入相应的充电模式包括停止(涓流)充电。网上那些定时器只不过卖你个放心,毕竟从成本上考虑多数山货减料太多不好玩。

网友C:
一般电池大多都是按“10小时放电率”充电,例如10安时的电池(或电瓶),充电电流取1安。

但是在新电池第一次充电时,为了保证电池的性能,一般要求一定要充满。

配套的充电器充电时,当充电电压达到标准值时,有些充电器就会停止充电,也有些比较好一些的充电器在充满后会进入平衡或涓流充电,以保证电池充分的充满。所以15小时也不是必须的。

充电的速度和环境温度有关,温度高时快一些,温度低时慢一些,气温很低时甚至充不进去电。

网友D:
一般都是依据电池当前电压来控制的

网友E:
检测充电电流,当充电电流有负的变化之时即认为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电池大多都是按“10小时放电率”充电,例如10安时的电池(或电瓶),充电电流取1安。

但是在新电池 ...

在下以为按电化学理论,电能转化为化学能应该是完全转化,问题是转化完成的标志是什么,实际认为"终电压"是完成转换的标志.达到这个电压再继续充将对电池不利甚至损坏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