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编译错误是什么意思?Target not created

楼主: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2019-12-04):
中文意思是:未创建目标。
可能你用的不是正版也没用好盗版,一般剪贴不会出现语法错误之类的,就是有也会直显的。

网友B:
目标代码未建立 ,应该排除所有程序中的语法错误才可建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目标代码未建立 ,应该排除所有程序中的语法错误才可建立

没有语法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中文意思是:未创建目标。
可能你用的不是正版也没用好盗版,一般剪贴不会出现语法错误之类的,就是有也会 ...

跟软件还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