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们帮助看下什么地方有问题DHT11-lcd1602-stc8a8k64ss4a12

楼主(2019-12-04):
在12c5a60s2-12兆上正常显示温湿度,可是在8a8k64s4a12-24兆上修改了延时函数后不显示温湿度值班了。
#include<stc8.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CDPORT P1
sbit DQ=P0^0; //dht11data 端接单片机的 P1^0 口//
sbit RW=P3^4; //一下三行是设置 lcd1602 的使能端 //
sbit RS=P3^5;
sbit EP=P3^3;
typedef bit BOOL; //此声明一个布尔型变量即真或假 //
uchar data_byte;
uchar RH,RL,TH,TL;
void delay1ms();   //误差 0us
void delay10ms();   //误差 -0.000000000001us
void delay25ms();   //误差 -0.000000000001us
void delay10us();   //误差 0us
void delay8us();   //误差 0us
void delay24us();   //误差 0us
void delay25us();   //误差 0us
void delay28us();   //误差 0us
void delay3us();   //误差 0us
void delay4us();
void delay18ms();
void delay700us();   //误差 0us
void delay7ms();   //误差 0.000000000000us
void delay6us();   //误差 0us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1ms()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3;c>0;c--)
        for(b=235;b>0;b--)
            for(a=7;a>0;a--);
}

void delay10ms()   //误差 -0.000000000001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4;c>0;c--)
        for(b=168;b>0;b--)
            for(a=24;a>0;a--);
}

void delay25ms()   //误差 -0.000000000001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6;c>0;c--)
        for(b=116;b>0;b--)
            for(a=214;a>0;a--);
}

void delay10us()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for(a=57;a>0;a--);
}

void delay8us()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for(a=45;a>0;a--);
}

void delay24us()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for(a=141;a>0;a--);
}

void delay25us()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for(a=147;a>0;a--);
}

void delay28us()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for(a=165;a>0;a--);
}
void delay6us()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for(a=33;a>0;a--);
}

void delay7ms()   //误差 0.00000000000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3;c>0;c--)
        for(b=55;b>0;b--)
            for(a=253;a>0;a--);
}
void delay700us()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3;c>0;c--)
        for(b=215;b>0;b--)
            for(a=5;a>0;a--);
}
void delay18ms()   //误差 -0.000000000001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3;c>0;c--)
        for(b=187;b>0;b--)
            for(a=191;a>0;a--);
}
void delay3us()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for(a=15;a>0;a--);
}
void delay4us()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for(a=21;a>0;a--);
}
//***************************************************************
//lcd 模块 //
BOOL lcd_bz()// 测试 lcd 忙碌状态 返回值为布尔型数值 真或假 '1'.'0'
{
        BOOL result;
        RS=0; // 读忙信号
        RW=1;
        EP=1;
delay6us();

        result = (BOOL)(LCDPORT&0x80);
        EP=0;
        return result;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写指令 //
{
        while (lcd_bz());
        RS=0;
        RW=0;
        EP=0;
delay4us();
        LCDPORT=cmd ;
delay6us();
        EP=1;
delay6us();
        EP=0;
}
void write_addr(uchar addr)// 写地址 //
{
   write_cmd(addr|0x80);//LCD第一行的首地址为0x80第二行的首地址为0x80+0x40=0xc0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写字节 //
{
        while (lcd_bz());
        RS=1;
        RW=0;
        EP=0;
delay4us();
        LCDPORT=dat ;
delay6us();
        EP=1;
delay6us();
        EP=0;
}
void lcd_init() //lcd 初始化 //
{
                write_cmd(0x38);
                delay1ms();
        write_cmd(0x38);// 设置 LCD 两行显示 一个数据由 5*7 点阵表示 ,数据由 8 跟线传输
       delay1ms();
       write_cmd(0x06);// 设定输入方式 增量不移位
        delay1ms();
        write_cmd(0x0c);// 清除屏幕显示
        delay1ms();
        write_cmd(0x01);// 开整体显示 关光标 不闪烁
      delay1ms();
}
void display(uchar addr,uchar q)// 在某一地址上显示内容 adder 表示的是地址偏移量 q 表 示显示的字符或数字 //
{
       delay10ms();
        write_addr(addr);
        write_byte(q);
                                delay1ms();
//        delay(1);// 修改此时间 可以改变 LCD 上数值跳变的数度
}
//**************************dht11 测试某块 *************************************//
void start()// 开始信号
{
        DQ=1;
                                delay8us();
        DQ=0;
delay1ms();
        delay25ms();// 主机把总线拉低必须大于 25ms 保证 DHT11 能检测到起始信号
        DQ=1; //发送开始信号结束后 拉高电平延时 20-40us
                                delay8us();
delay8us();
       delay8us();// 以下三个延时函数差不多为 24us 符合要求
}
uchar receive_byte()//接收一个字节 //
{
        uchar i,temp;
        for(i=0;i<8;i++)// 接收 8bit 的数据
{
        while(!DQ);// 等待 50us的低电平开始信号结束
        delay8us();
delay8us();
                                delay8us();//开始信号结束之后 延时 26us-28us 以下三个延时函数
        temp=0;//时间为 26us-28us 表示接收的为数据 '0'
        if(DQ==1)
        temp=1; //如果 26us-28us之后 还为高电平 则表示接收的数据为 '1'
        while(DQ);// 等待数据信号高电平 '0'为 26us-28us '1'为 70us+
        data_byte<<=1;// 接收的数据为高位在前 右移
        data_byte|=temp;
}
                                return data_byte;
}
void receive()// 接收数据 //
{
        uchar T_H,T_L,R_H,R_L,check,num_check,i;
        start();// 开始信号 //
        DQ=1;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 DHT11 响应信号
        if(!DQ)//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
{
while(!DQ);// 判断从机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
        while(DQ);// 判断从机发出 80us 的高电平是否结束 如结束则主机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R_H=receive_byte();// 湿度高位
        R_L=receive_byte();// 湿度低位
        T_H=receive_byte();// 温度高位
        T_L=receive_byte();// 温度低位
        check=receive_byte();// 校验位
        DQ=0; // 当最后一 bit 数据接完毕后 从机拉低电平 50us//
    for(i=0;i<7;i++)// 差不多 50us 的延时
        delay8us();
        DQ=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进入空闲状态
        num_check=R_H+R_L+T_H+T_L;
        if(num_check==check)// 判断读到的四个数据之和是否与校验位相同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check=num_check;
}
}
}
//*****************************************************************************
void main()// 主函数模块 //
{
        lcd_init();// 初始化 LCD
        while(1)
  {
        receive();// 接收数据
        display(0x00,'R');//LCD 的第一行显示
        display(0x01,':');
        display(0x02,RH/10+0x30); //0x30 表示 带字库的 LCD1602 中 0x30 的位置放有数字 0 RH/10+0x30 即表示湿度的十位数字在字库 RH/10+0x30 的位置处放着
        display(0x03,RH%10+0x30);
        display(0X04,'%');
        display(0x40,'T');//LCD 的第二行显示
        display(0x41,':');
        display(0x42,TH/10+0x30);
        display(0x43,TH%10+0x30);
        display(0x44,0xdf);// 以下两个是温度单位的处理
        display(0x45,0x43);
  }
}

网友A:
估计还是延时函数出问题了,用STC自带的延时函数重新生成一下。两个型号MCU指令机器周期大不相同。延时函数时间相差悬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