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发射,完全没思路,求指点呀

楼主(2019-12-04):
要求是:数据源由8位拨码开关设定发送代码,将8位并行码通过单片机处理,通过串行码输出对红外发射管实现光强基带调制,调制光发送到2米外的接收装置,发送数据码采用LED灯显示,传输速率1200bps。

网友A:
你好!
这个设计和制作比较大
1、用的什么单片机
2、是需要做实物吗?还是仿真?
3、以前做过近距离的白光通讯设计
4、你这个用红外发光管通讯距离可达2米

网友B:
先画工程图,再改成程序框图,再变成程序。

网友C:
如果想自己写红外线串口解码以下参数可参考:红外线频率38K,占空比50% 的红外线周期为27uS,1个脉宽13uS ,
如果波特率1200bps 。0或1脉宽840uS,包含64个脉冲(13uS 1个脉冲)。

估计按红外线解码方式自己写成功几率不大。建议找现成的串口红外线收发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