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ART2的初始化方法

楼主(2019-12-04):
网上找到的都是 USART1的。。我写了一个USART2的。在103上验证通过。请参考。。
void USART2_Initialise( u32 boun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2 Pins Software Remapping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开启USART2时钟

    /* Configure USART2 Rx (PA.03)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2 Tx (PA.02)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                //波特率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8位数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在帧结尾传输1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不使用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硬件流控制失能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发送、接收使能
        //配置USART2时钟
        USART_ClockInitStruct.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时钟低电平活动
        USART_ClockInitStruct.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SLCK引脚上时钟输出的极性->低电平
        USART_ClockInitStruct.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时钟第二个边沿进行数据捕获
        USART_ClockInitStruct.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最后一位数据的时钟脉冲不从SCLK输出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USART2, &USART_ClockInitStruct);

    /* Enable the USART2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 Enable USART2 */
    USART_Cmd(USART2, EN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