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请问各位大佬这个单片机程序出错了,怎么修改?谢谢

楼主(2019-12-04):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absacc.h>
sbit kgnxz=P3^0; //功能选择键,按一次设定时间,按两次设定闹钟时间,按三次又显示时间表
sbit ksec=P3^1;//调整秒
sbit kmin=P3^2;//调整分
sbit khour=P3^3;//调整时
sbit kzh=P3^4;//24与12小时制转换
  unsigned char secshi=0,secge=0,minshi=0,minge=0,hourshi=0,hourge=0,flag=0,//flag是按键的计数
               secshi1=0,secge1=0,minshi1=0,minge1=0,hourshi1=0,hourge1=0;//定义存储时间和闹钟时分秒的个位和十位
unsigned int num=0,sec=0,min=0,hour=0,sec1=30,min1=0,hour1=1, num1=0;//定义时间和闹钟的时分秒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数码管段控口
void keyscan();//键盘扫描函数
void display();//时钟显示函数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z)
{unsigned char x,y;
  for(x=z;x>0;x--)
   for(y=255;y>0;y--);
}
/***中断函数****/
void time0() interrupt 1
{num++;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num==20)
   {num=0;
    sec++;
    if(sec==60)
     {sec=0;
      min++;
      if(min==60)
        {min=0;
         hour++;
         if(hour==24)
           {hour=0;
            }
         }
      }
  display(); }
}
/******时钟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secge=sec%10;
secshi=sec/10;
minge=min%10;
minshi=min/10;
hourge=hour%10;
hourshi=hour/10;
P2=0xfe;
P0=table[secge];
delay(5);
P2=0xfd;
P0=table[secshi];
delay(5);
P2=0xfb;
P0=0x40;
delay(5);
P2=0xf7;
P0=table[minge];
delay(5);
P2=0xef;
P0=table[minshi];
delay(5);
P2=0xdf;
P0=0x40;
delay(5);
P2=0xbf;
P0=table[hourge];
delay(5);
P2=0x7f;
P0=table[hourshi];
delay(5);
}
                        /*****键盘扫描*********/
void keyscan()
{if(kgnxz==0)     //功能选择键是否按下
    {  delay(10);//延时消抖
        if(kgnxz==0)//再次判断键是否按下
          {flag++;}        //计数,功能选择键按键次数加一
          while(!kgnxz);} //释放键
   if(flag==1)//功能选择键
   {if(ksec==0)//秒调整键
   {delay(10);//延时消抖
    if(ksec==0)//再次判断键是否按下
      {sec++;//秒加加
       if(sec>=60)//如果秒大于60
       sec=0;//秒清零
       }
  while(ksec==0)//释放键
  display();}
  if(kmin==0)
    {delay(10);
     if(kmin==0)
       {min++;
        if(min>=60)
        min=0;
        }
  while(kmin==0)
  display();
     }
  if(khour==0)
    {delay(10);
     if(khour==0)
       {hour++;
        if(hour==24)
        hour=0;
        }
  while(khour==0)
  display();
    }
}
           /*****24转12小时制*********/
void to12()    keil编程这里有错误
{if(hour>=12)
    {hour=hour-12;}
  if(hour1>=12)
    {hour1=hour1-12;}}
/*****主函数*********/
main()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ET0=1;TR0=1;
while(1)
{
keyscan();display();
if(flag==1) {keyscan(); display();}
if(flag==2) {keyscan(); display1();}
if(flag==3)  {display();}
if(kzh==0){to12();}
}
}

网友A:
问题不在void to12() ,是void keyscan()里面最后少了一个"}"。

网友B:
错在哪里?仿真调试,可跟踪出错误点

楼主:
如图Keil编程错误提示

网友C: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
在线等请问各位大佬这个单片机程序出错了,怎么修改?谢谢
问题不在void to12() ,是void keyscan()里面最后少了一个"}"。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sbit kgnxz=P3^0;  //功能选择键,按一次设定时间,按两次设定闹钟时间,按三次又显示时间表
sbit ksec=P3^1;   //调整秒
sbit kmin=P3^2;   //调整分
sbit khour=P3^3;  //调整时
sbit kzh=P3^4;    //24与12小时制转换
unsigned char secshi=0,secge=0,minshi=0,minge=0,hourshi=0,hourge=0,flag=0; //flag是按键的计数
unsigned char secshi1=0,secge1=0,minshi1=0,minge1=0,hourshi1=0,hourge1=0;//定义存储时间和闹钟时分秒的个位和十位
unsigned int num=0,sec=0,min=0,hour=0,sec1=30,min1=0,hour1=1, num1=0;//定义时间和闹钟的时分秒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数码管段控口
void keyscan();//键盘扫描函数
void display();//时钟显示函数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z)
{
        unsigned char x,y;
        for(x=z;x>0;x--)
           for(y=255;y>0;y--);
}
/***中断函数****/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num++;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num==20)
        {
                num=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display(); }
}
/******时钟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secge=sec%10;
        secshi=sec/10;
        minge=min%10;
        minshi=min/10;
        hourge=hour%10;
        hourshi=hour/10;
        P2=0xfe;
        P0=table[secge];
        delay(5);
        P2=0xfd;
        P0=table[secshi];
        delay(5);
        P2=0xfb;
        P0=0x40;
        delay(5);
        P2=0xf7;
        P0=table[minge];
        delay(5);
        P2=0xef;
        P0=table[minshi];
        delay(5);
        P2=0xdf;
        P0=0x40;
        delay(5);
        P2=0xbf;
        P0=table[hourge];
        delay(5);
        P2=0x7f;
        P0=table[hourshi];
        delay(5);
}
/*****键盘扫描*********/
void keyscan()
{
        if(kgnxz==0)     //功能选择键是否按下
        {
                delay(10);//延时消抖
                if(kgnxz==0)//再次判断键是否按下
                { flag++; }        //计数,功能选择键按键次数加一
                while(!kgnxz); //释放键
        }
        if(flag==1)//功能选择键
        {
                if(ksec==0)//秒调整键
                {
                        delay(10);//延时消抖
                        if(ksec==0)//再次判断键是否按下
                        {
                                sec++;//秒加加
                                if(sec>=60)//如果秒大于60
                                   sec=0;//秒清零
                        }
                        while(ksec==0)//释放键
                        display();}
                if(kmin==0)
                {
                        delay(10);
                        if(kmin==0)
                        {
                                min++;
                                if(min>=60)
                                min=0;
                        }
                        while(kmin==0)
                        display();
                }
                if(khour==0)
                {
                        delay(10);
                        if(khour==0)
                        {
                                hour++;
                                if(hour==24)
                                hour=0;
                        }
                        while(khour==0)
                        display();
                }
        }
} //<-------------- 错了 少了一个
/*****24转12小时制*********/
void to12()   // keil编程这里有错误
{
        if(hour>=12)
        {hour=hour-12;}
        if(hour1>=12)
        {hour1=hour1-12;}
}
/*****主函数*********/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keyscan();display();
                if(flag==1) {keyscan(); display();}
                if(flag==2) {keyscan(); display1();}
                if(flag==3)  {display();}
                if(kzh==0)  {to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