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OLED单独显示一个汉字可以 数字显示不行

楼主(2019-12-04):
{J0]UIU%(I42PU%%7~S]907.png
问题如题  只显示蓝和8的时候 8是分离的  8%和蓝色一起显示就感觉是堆在一起的

网友A:
明显是取模有问题,靠得太近相互重叠了,改改就好

网友B:
不知道你这是哪一种LCD。

我用过一个不知道和你这个是否一样?

写全角字符时,分“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四块,半角字符只写左上左下两块。和取模时对应。

网友C:
取模貌似不存在靠太近的问题,应该是显示的函数中存在位置设置不当造成先后显示有部分覆盖或出界,造成感觉上有靠太近等问题。

网友D:
这一个汉字好像也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模貌似不存在靠太近的问题,应该是显示的函数中存在位置设置不当造成先后显示有部分覆盖或出界,造成感觉 ...

感谢   确实是坐标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