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单片机按键数码管闪烁问题

楼主(2019-12-04):
我学校要求做的是比赛记分器,两位的数码管,现在就是功能都可以实现,五个按键两个加,两个减,还有一个复位,每次我按下按键数码管都要黑一下再显示,我觉得是我程序没有写好,望各位大佬指点一下下。

网友A:
除了K5其他按键都有delay()延时,将delay(150)改小点试试;或者利用视觉暂留将显示写在中断里。

网友B:
视觉暂留吧,或者用下薄膜的消抖函数

网友C:
消抖的延迟时间一般20就够,这个时间和晶振有关系

网友D:
是这种按键程序的缺陷(死循环等待松手)导致数码管显示异常。解决方法1:换用合理的按键程序。解决方法2:开定时器中断,把数码管显示放在中断中。
按键扫描示例: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程序
{
        static bit key_sign=0;        //按键自锁标志
        static uchar count=0;                //计数变量
        if(!key)                                        //检测按键如果为0
        {
                if(++count>=150 && key_sign==0)
                {
                        key_sign=1;                        //按键自锁标志置1
                        //任务
                }
        }
        else                                                        //按键抬起
        {
                key_sign=0;                                //按键自锁标志清0
                count=0;                                        //消抖计数清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