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 步进电机 按这样的一条曲线进行周期性转动呢?

楼主:
请问如何让 步进电机 按这样的一条曲线进行周期性转动呢?

我目前的想法是对 曲线方程求导,得出速度方程,然后在看看 速度 和 频率之间的对应关系,哪位朋友能指点指点,感激不尽

新建位图图像 -

图中方程并不是曲线的真实方程,只是做个例子

图中方程并不是曲线的真实方程,只是做个例子

网友A(2019-12-05):
对步进电机进行细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步进电机进行细分

老哥,能再具体点吗?速度 步数都是变化的啊,

网友B:
别沉了啊

网友C:
我提供一个思路。步进电机可控制的是速度,也就是脉冲频率。所以你需要两个变量:速度,角度(脉冲数量)。
1. 对曲线求导。曲线的0-90°部分,分隔成100份。对每一段求导,得出速度。
2. 分段控制,对每一段位移,分别控制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提供一个思路。步进电机可控制的是速度,也就是脉冲频率。所以你需要两个变量:速度,角度(脉冲数量)。 ...

我是直接对整个曲线求导,得出速度方程,接下来就是速度和频率之间的关系了,然后就没有头绪了,这中间还有电机换向问题

网友A(2020-05-22):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对整个曲线求导,得出速度方程,接下来就是速度和频率之间的关系了,然后就没有头绪了,这中间还 ...

没这么复杂吧,还要求导,步进电机AB相相差90度,你给A相一个正弦,B相相移90度,至于怎么给A相一个正弦,网上有很多方法呢,有的就直接用那个生成SPWM的表,放在程序中,通过查表输出对应PWM,另外一个就是用矢量控制,这个就有点复杂了,还是用第一个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对整个曲线求导,得出速度方程,接下来就是速度和频率之间的关系了,然后就没有头绪了,这中间还 ...

换向就把SPWM表反过来输入就可以了,至于速度就看你细分多少和频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