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N3055的线性稳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9-12-04):
关于2N3055的线性稳压器,电路如图所示,同过调电位器RP1使电压放大5.555倍。就是我的输出电压最低是13V,不过我怎么调调控电压,最底都是13V。但是到某个值,输出电压就线性增大13++++++。求大神解答。。。。对了,我用达林顿管tip122是可以从0-27V的。。
求大神解答哈。

网友A:
相同电路,不同管子替换调压范围都会不一样

网友B:
2N3055大功率管的直流放大倍数hFE很低且漏电流Iceo较大,在此电路中当负载很小时输出电压会调不下来,负载很大时358不能输出足够的驱动电流也会导致电压调不上去,需要加中间放大器。而达林顿管则是低漏电流、高放大倍数。恰好弥补上述不足之处。

网友C:
358的电流驱动能力不够!可以考虑增加一只8050构建达林顿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8的电流驱动能力不够!可以考虑增加一只8050构建达林顿管

好的,多谢解答,下午马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2N3055大功率管的直流放大倍数hFE很低且漏电流Iceo较大,在此电路中当负载很小时输出电压会调不下来,负载 ...

谢谢您的悉心解答,我下午就去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