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们救个急!怎么用proteus里面的tl494做一个pwm控制电路

楼主(2019-12-04):
如题,最近搞课设要求使用pwm实现一个开环的pwm控制电路(就是只用引脚4控制死区来控制占空比)使用proteus找到了tl494但是貌似接线有点问题,一直无法从示波器上看到波形。求大佬们稍微指点一下,最好有电路图。(我画的图在下面完全跟着个人理解画的,不知道为什么感觉vcc那个地方加了20v的电压也没显示高电平)

网友A:
图片太模糊,用电脑截图才清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太模糊,用电脑截图才清淅

来了来了,图是这样的感觉芯片好像没有工作(估计是我电源没给到位)

楼主:
截图在下边。

网友B:
芯片没有工作,电源没给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太模糊,用电脑截图才清淅

想通过4引脚实现一个开关控制(就是用滑动变阻器调整电压)的pwm控制怎么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没有工作,电源没给到位

我也感觉电源没给到位,因为都没有波形出来。老哥能否,帮我修改一下,我就想实现个用4引脚控制8口出来一个可调的波形,开环的就行。电力电子实在学的不行,简直玩不转。望大哥指点

网友C(2020-03-04):
引用 楼主:
我也感觉电源没给到位,因为都没有波形出来。老哥能否,帮我修改一下,我就想实现个用4引脚控制8口出来一 ...

大哥,这个TL494在proteus中哪里找到的呀,

网友D:
请教一下,你用proteus仿真出来了吗,最后,要是实现了能告诉我一下吗?我现在做没仿真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你用proteus仿真出来了吗,最后,要是实现了能告诉我一下吗?我现在做没仿真出来。

你可以看我下一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这个TL494在proteus中哪里找到的呀,

就在元件库里面有的老版本可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