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个按照程序烧录但是一直白屏?程序没有错误,屏幕管脚定义也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12-05):
屏幕调试过了没有

网友B:
程序没错只是编译器通过了,你自己核对过引脚定义和程序中相同吗?

网友C:
1、灯亮了不算是屏亮了;
2、程序本身没问题并不表示接线没问题;
3、线都接上了并不表示线都接对了;
4、都对了如果时序与器件不合也一样不行;
5、先看屏说明书再对照程序查,由简到繁最好先厂家的DEMO。

网友D:
有问题的出现肯定是硬件或者软件出现问题。不可能没有错。这种问题需要多次检查。如果显示屏之前能用,而这次不能用那就是程序出问题。显示屏的程序配置很多,有时候就一条命令配置不对就有可能全部都不行。
好好再检查几遍吧。

网友E:
如果你用的是厂家的demo,确认一下芯片的型号以及引脚。

网友F:
这就是厂家的demo,引脚也定义好了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屏幕调试过了没有

怎么调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程序没错只是编译器通过了,你自己核对过引脚定义和程序中相同吗?

引脚定义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灯亮了不算是屏亮了;
2、程序本身没问题并不表示接线没问题;
3、线都接上了并不表示线都接对了;

用的就是厂家demo,引脚也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用的是厂家的demo,确认一下芯片的型号以及引脚。

都对着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问题的出现肯定是硬件或者软件出现问题。不可能没有错。这种问题需要多次检查。如果显示屏之前能用,而这 ...

第一次使用屏幕,会不会是屏幕内部问题?

网友F:
管脚定义和连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