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外部提供时钟提供给单片机

楼主(2019-12-05):
我平时学习单片机时候都是用内部时钟电路,但我想用外部时钟提供给单片机,我这个555定时器可以当做外部时钟吗?请讨教。要是不对或者有别的方法。那其他方法是什么呢?谢谢!

这是我用555定时器设计一个方波这个可以作为外部时钟电路吗?

这是我用555定时器设计一个方波这个可以作为外部时钟电路吗?

网友A:
接外部晶振不就可以了,搞得这么复杂,精度也很差

网友B:
555的时钟还不如自带的RC时钟源稳定。有需要的要用到有源晶振高精度的哪种,一般项目基本用不到。

网友C:
何必这么麻烦,两种方式,一种无源晶振(两脚那种)外接在晶振脚上,另外一种的用有源晶振接在晶振输入端一脚,然后烧录时选择外接晶振就可以了

网友D:
当然可以,只不过555的精准度应该比单片机内部时钟差只是调整方便而已。

网友E:
为什么呢?画蛇添足嘛!555不会比自带的更好吧。

网友F:
可以,但频率做不高

网友G:
看资料不仔细哦。
外部提供时钟提供给单片机是可以的,但555频率太低吧,要用可以使用有源晶振。

网友H: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晶振这种元件。无论是51或者是STM32或者其他的一些芯片用的都是晶振做外部精准时钟。一个晶振就能完成的事情何必要搞的那么复杂。

网友I:
所谓外部时钟是指单片机外接晶振或外接专用时钟信号源,这类时钟源相当准确与稳定。用555振荡器做外部时钟源不但频率达不到要求其准确性与稳定性也与晶振相去甚远。之于仿真图中的单片机(不用于生成PCB)根本就不必画晶振,系统默认电源、复位、晶振都存在。只要在单片机的属性里晶振选项修改频率即可。

楼主:
我明白了 谢谢各位大佬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