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学STM32,在这之前要学51单片机吗?

楼主(2019-12-05):
新手想学STM32,但是查到的学习过程都是说要先学51单片机才可以,但是也有些说的是,直接学32就可以了。。。纠结啊,求大佬指点一下,学习单片机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

网友A:
不管从哪里学起,这学习过程的知识点必须学懂才能进行下一步学习,如存储器所涉及的地址,51单片机是16位或8位地址,32位单片机是32位地址,如何把数据存入和取出,相关的程序写法是不一样的,32位单片机就是资源比51单片机多的多,先理解少量的资源(如51单片机只有1个串口,32根IO口线,2个定时计数器,5个中断,128B内存,4KB程序存储器,21个寄存器)单片机,如何利用这些资源去实现任务,然后再去学更多资源的单片机,就可以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觉得更容易学,如果首先就学32位单片机,寄存器多得你无法熟知,中断有80个,串口有5个,定时计数器有8个,还增加很多总线端口,ADC和DAC\PWM等功能,每一种控制需要协调的更多,所以难度就大一些

网友B:
一般流程:
1 .熟练 c 语言。
2. 先丛STC 51单片机开始,容易上手,资料比较多。有硬件基础自己画板搞个51最小系统。没条件就买个开发板。
3. 51单片机玩得比较熟练后再开始STM32.

网友C:
也不完全是,只是说学了51之后学32会快一点

网友D:
我建议你先学一下51,51是先让你熟练掌握一下c语言,或者是让你养成编程思路,如果你直接学32的话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容易打击你的信心,如果你51学的很厉害的了在学32那就简单多了

网友E:
看你有没有基础啦,如果对这方面完全不了解建议先学一下51,大体上掌握了C语言的运用以及程序的编写之后再去研究32会容易很多

网友F:
我本人学习单片机有5年时间了,这个问题主要得看你目的是什么,如果你以后要从事硬件开发相关的工作,那我建议你还是从底层学起,了解单片机的架构和工作原理,学习51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给51编程是直接操作寄存器的,可以让你更好的了解单片机的基本原理。不过,有些人给stm32编程,也是直接操作寄存器,像原子开发板(stm32),他们配的教程,有库函数版本,也有寄存器版本,底层也讲的很明白,我入门也是通过看他们的教程学习的。如果你是因为课程或者项目需要用到单片机,来完成某些特定的工作,不需要深入了解,那我觉得你可能学一学arduino就可以了,arduino入门特别简单,函数封装的都比较完善,套件也丰富,上手更简单一些。

网友G:
不用,直接学就行

网友H:
懂51,学32更快

网友I:
不需要,你只要会C就好了,都是很好上手的

网友J:
STM32 使用的软件同样是keil,可以说成是以51单片机为基础的。如果说有51单片机为基础的话,学习32起来就会很简单。但是直接学习相信聪明的你也可以的。

网友K:
可以不用学,但C语言要打好,多看别人的程序

网友L:
有基本的语言基础就行了,建议学习HAL库,搭配stm32cube更佳哦

网友M:
可以直接学STM32,但是51的一些寄存器之类的比较简单,可以熟悉单片机内部架构

网友N:
有51基础当然很好,如果没有学过51单片机,也没有必要再去学习。有那个时间,stm32系列的ARM都学会了,基本流程差不多,但是硬件架构变化大,且开发环境也有变化。建议直接学习STM32。买块开发板,功能不要太复杂,先按照例程学习,入门后。就可以自由发挥了。

网友O:
感觉如果有一些C语言基础,直接学51和直接学STM32是差不多的,因为STM32有C语言的固件库,学起来,就是调用固件库的函数,很方面。话说回来,如果学过51单片机,那样起码对汇编语言、内部寄存器控制、C语言程序风格,这几个方面更加了解、掌握,对你以后学更高级的MCU是有好处的。

网友P:
可以直接上手,看你时间安排吧,如果时间充足建议学习51,因为51的价格寄存器数量远远少与stm32,非常适合初学者了解单片机。

网友Q:
我就是没学51直接从32开始的,先把谭浩强C语言看了,然后1百多弄个开发板,配合他给的配到资料学吧,或许容易一些。

网友R:
建议你先学一下c51,通过c51掌握学习单片机的方法,然后学习32就比较轻松点了

网友S:
怎么说呢,我觉得吧任何事情都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先把C语言基础搞踏实,然后再看看51,没有一点基础直接学stm32会有点费劲,不好上手

网友T:
51是基础,stm32属于高级单片机,个人建议先弄熟51然后转战stm32等高级单片机

网友U:
可以直接学习STM32,网上有许多的视频教学,买块视频上对应的板子对着学。首先声明不是广告哈,我自己学习STM32时用的是正点原子的板子,配套资料很全面

网友V:
都是可以的,从51过渡到32自然一点。

网友W:
其实看个人想法,因为在32里面用到的大都是库函数,是已经封装好可以直接调用的,但是如果想要学得更深还是可以借用一下51里面的有些思维

网友X:
有51的基础对于32来说可以更好的深入理解

网友Y:
一定要学的,只有51会了,才能简单的学好32

网友Z:
都可以单独去学,都行

网友AA:
51单片机是基础中的基础,打好基础,再学别的应该都不会太难

网友AA:
51是基础中的基础,学会好处大大的

网友AB:
我是在学校学的c语言 ,可学习51单片机还是很多不懂,还要学习汇编语言我感觉对我太难了

网友AC:
学51,用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