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m for windows 无法生成exe

楼主(2019-12-05):
window10系统,64位,用masm for windows运行未报错,但是只生成了obj文件,未生成exe文件,怎么办?求大佬

网友A:
是上位机么 ?建议全部改用正版软件试试,或者贴全代码和说明再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上位机么 ?建议全部改用正版软件试试,或者贴全代码和说明再问。

其实就是无法生成exe文件,代码没问题,在其他软件上可以生成exe文件,它就显示生成exe文件成功,但是并未有exe文件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