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t89s52和lcd1602的数字时钟,显示屏可换。

楼主(2019-12-05):
使用AT89S52单片机,使用矩阵按键,有DHT11温湿度传感器,蜂鸣器,及变压5V电源模块。原理图使用模块化设计。
现在初步调试后,各模块均可正常工作。已有独立的模块程序,暂时无法组合出一个合理可用的数字时钟带温度测量,求大神指教。

楼主:
基础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count,t;
int shi=1,fen=11,miao=22,nian=12,yue=7,ri=1;
uchar shijian[16]={"time  00-00-00 t"},shijian1[16]={"date  00-00-00  "};

//这三个引脚参考资料
sbit E=P3^3;        //1602使能引脚
sbit RW=P3^4;       //1602读写引脚
sbit RS=P3^5;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sbit LE   = P3^7;
sbit key1 = P1^4;      //小时修改建
sbit key2 = P1^5;   //分钟修改键
sbit key3 = P1^6;    //显示选择键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延时,延时时间大概为5US。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
{
   uint n=250;

   while(n--);
}
/********************************************************************
* 名称 : bit Busy(void)
* 功能 : 这个是一个读状态函数,读出函数是否处在忙状态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bit Busy(void)
{
    bit busy_flag = 0;
    RS = 0;
    RW = 1;
    E = 1;
    delay();
    busy_flag = (bit)(P0 & 0x80);
    E = 0;
    return busy_flag;
}
/********************************************************************
* 名称 : wcmd(uchar del)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cmd(uchar del)
{
    while(Busy());
    RS = 0;
    RW = 0;
    E = 0;
    delay();
    P0 = del;
    delay();
    E = 1;
    delay();
    E = 0;
}

/********************************************************************
* 名称 : wdata(uchar del)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data(uchar del)
{
    while(Busy());
    RS = 1;
    RW = 0;
    E = 0;
    delay();
    P0 = del;
    delay();
    E = 1;
    delay();
    E = 0;
}

/********************************************************************
* 名称 : L1602_init()
* 功能 : 1602初始化,请参考1602的资料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1602_init(void)
{
    wcmd(0x38);
    wcmd(0x0c);
    wcmd(0x06);
    wcmd(0x01);
}

void timeInit()
{
    TMOD = 0X01;       //定义定时器1工作方式    16位定时   c/t选为定时器   GATE选TR1控制
    TL0  = (65536-10000)%256;
    TH0  = (65536-10000)/256;
    TR0=1;
    EA=1;
    ET0=1;
}
void timeint() interrupt 1
{
    TL0  = (65536-10000)%256;
    TH0  = (65536-10000)/256;
    count++;
}

/*************************
***时间日期设定
*************************/
void shijianxian()
{
    if(count>=100)
    {
        miao++;
        count=0;
    }
    if(miao>=60)
    {
        fen++;
        miao=0;
    }
    if(fen>=60)
    {
        shi++;
        fen=0;
    }
    if(shi>=24)
    {
        ri++;
        shi=0;
    }
    if(ri>30)
    {
        yue++;
        ri=1;
    }
    if(yue>12)
    {
        nian++;;
        yue=1;
    }
    if(nian==99)
    {
        nian=0;
    }

   if((key1==0)&((t%6)==0))
    {
        delay();
        if((key1==0)&((t%6)==0))
            {
            shi++;
            if(shi>23)  shi=0;
            }
        delay();
    }
    if((key3==0)&((t%6)==0))
    {
        delay();
        if((key3==0)&((t%6)==0))
            {
            shi--;
            if(shi<0)  shi=23;
            }
    }
    if((key1==0)&((t%6)==1))
    {
        delay();
        if((key1==0)&((t%6)==1))
            {
            fen++;
            if(fen>59)  fen=0;
            }
        delay();
    }
    if((key3==0)&((t%6)==1))
    {
        delay();
        if((key3==0)&((t%6)==1))
            {
            fen--;
            if(fen<0)   fen=59;
            }
        delay();
    }
    if((key1==0)&((t%6)==2))
    {
        delay();
        if((key1==0)&((t%6)==2))     yue++;
        delay();
    }
    if((key1==0)&((t%6)==3))
    {
        delay();
        if((key1==0)&((t%6)==3))     ri++;
        delay();
    }

}
/******************************
****时间显示
*******************************/
void shijianxian1()
{
        shijian[6]=shi/10+48;
        shijian[7]=shi%10+48;
        shijian[9]=fen/10+48;
        shijian[10]=fen%10+48;
        shijian[12]=miao/10+48;
        shijian[13]=miao%10+48;
        shijian[8]=45;
        shijian[11]=45;
        shijian[15]=t+48;
}

/******************************
****日期显示
*******************************/
void riqi()
{
        shijian1[6]=nian/10+48;
        shijian1[7]=nian%10+48;
        shijian1[9]=yue/10+48;
        shijian1[10]=yue%10+48;
        shijian1[12]=ri/10+48;
        shijian1[13]=ri%10+48;
        shijian1[8]=45;
        shijian1[11]=45;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uint i;
    L1602_init();
     timeInit();
    while(1)
    {
        shijianxian();
        shijianxian1();
        if(key2==0)
            {
            delay();
            if( (key2==0))
                t++;
            if(t>=6)  t=0;
            delay();
            }
        riqi();
        for(i=0;i<16;i++)
            {
            wcmd(0xc0+i);
            wdata(shijian[i]);
            wcmd(0x80+i);
            wdata(shijian1[i]);
            }
    }
}

部分组合用程序

楼主: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1 P0
#define LCD2 P1
#define KEY P2
uint count,t;
int hour=23;min=59;sec=49
uchar shijian[16]={"time 00-00-00 t"},shijian1[16]=["date 00-00-00"];

sbit E=P1^2;
sbit RW=P1^1;
sbit RS=P1^0;
sbit BEEP=P3^1;
sbit LED=P3^0;
sbit TP=P3^2;

void delay()
{
uint n=250;
while(n--);
}
bit Busy(void)
{
   bit busy_flag=0;
   RS=0;
   RW=1;
   E=1;
   delay();
   busy flag=(bit)(P0&0x80);
   E=0;
   return busy_flag;
}

网友A:
我是小白支持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