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51单片机中定时器与控制寄存器TMOD的GATE

楼主(2019-12-05):
51单片机中定时器与控制寄存器TMOD的GATE为1的时候定时器启动与停止由TRX与INT0/INT1上电平状态共同控制,例如定时器0启动TR0=?INT0=?停止是什么样子?

网友A:
当GATE=1时,因为控制定时计数器的逻辑是 (~GATE&||INT0)&&TR0,当该逻辑为1时启动,当该逻辑为0时停止,所以要启动第1条件是TR0=1,第2条件是INT0=1, 当要逻辑为0时,只需要TR0=0或者TR0=1 INT0=0满足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