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定时器与控制寄存器TMOD

楼主(2019-12-05):
51单片机中定时器与控制寄存器TMOD的GATE为1的时候定时器启动与停止由TRX与INT0/INT1上电平状态共同控制,例如定时器0启动TR0=?INT0=?停止是什么样子?

网友A:
TR0=1  INT0=1时启动  TR0=1  INT0=0时停止

网友B:
(TR0==1)&&(INT0==1)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0=1  INT0=1时启动  TR0=1  INT0=0时停止

这种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些脉冲信号的变化捕捉

网友C:
定时器:就是个T触发器,每个CLK脉冲它+1!
可以在CLK上做文章:
例如:让CLK = 晶振*TR0,这时只要TR0=1,则每个晶振时钟,它就+1。
再如:让CLK = 外脉冲 * TR0 * GATE,则当TR0=1,且GATE=1时,它随着外脉冲+1。
如果没有CLK(不变化),它就停止,保持原样不变。这叫停止!
你要好好看书,特别是关于定时的逻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