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608+stm32指纹锁源程序(德飞莱核心板)

楼主(2019-12-05):
指纹模块:AS608
单片机:德飞莱stm32f103zet6(M3S)
需要中文字库。
自己学习弄的,as608模块给的是正点原子32的例程,没有德飞莱32的,因此在正点原子战舰版例程上进行了修改,可以在德飞莱板子上运行。
因为水平有限,改的很粗糙,只是基本保留了功能,望见谅。
有错误请留言。
有疑问请留言。
侵删

新建:
newxxx                  接收   0x6e 0x65 0x77
fir         st                发送   0x66 0x69 0x72
sec       ond             发送   0x73 0x65 0x63
suc       cess            发送    0x73 0x75 0x63
fai      l                   发送    0x66 0x61 0x69
nof       inger          发送    0x6e 0x6f 0x66
dif      发送       两次指纹不一
sam   发送       两次指纹一致
识别:
rec        ognize-xxx   发送   0x72 0x65 0x63
yes
no

删除:
delxxx                 接收   0x64 0x65 0x6c
delall                  接收   0x64 0x65 0x6c 0x61 0x6C 0x6C
com      plete            发送   0x63 0x6f 0x6d

连接失败      error       发送  0x65 0x72 0x72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beep.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sdio_sdcard.h"
#include "w25qxx.h"
#include "ff.h"
#include "exfuns.h"
#include "fontupd.h"
#include "text.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AS608.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adc.h"
#include "switch.h"

#define usart2_baund  57600//串口2波特率,根据指纹模块波特率更改

SysPara AS608Para;//指纹模块AS608参数
u16 ValidN;//模块内有效指纹个数
u8** kbd_tbl;

u8 unlock=0;
u8 lock=0;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extern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

const  u8* kbd_menu[15]={"删指纹"," : ","录指纹","1","2","3","4","5","6","7","8","9","DEL","0","Enter",};//按键表
const  u8* kbd_delFR[15]={"返回"," : ","清空指纹","1","2","3","4","5","6","7","8","9","DEL","0","Enter",};//按键表

void Add_FR(u8 fingerid);        //录指纹
void Del_FR(void);        //删除指纹
void press_FR(void);//刷指纹
void ShowErrMessage(u8 ensure);//显示确认码错误信息
void AS608_load_keyboard(u16 x,u16 y,u8 **kbtbl);//加载虚拟键盘
u8  AS608_get_keynum(u16 x,u16 y);//获取键盘数
u16 GET_NUM(void);//获取数值

int main(void)
{
        u8 ensure;
//        u8 key_num;
        char *str;
        ADC1_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1波特率为115200,用于支持USMART
        usart2_init(usart2_baund);//初始化串口2,用于与指纹模块通讯
//        usart4_init(9600);//初始化串口3上位机
        PS_StaGPIO_Init();        //初始化FR读状态引脚
        BEEP_Init();                          //初始化蜂鸣器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LCD_Init();                                        //LCD初始化
        W25QXX_Init();                        //初始化W25Q128
        tp_dev.init();                        //初始化触摸屏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my_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exfuns_init();                        //为fatfs相关变量申请内存
         f_mount(fs[1],"1:",1);  //挂载FLASH.
        POINT_COLOR=RED;
        while(font_init())                         //检查字库
        {
                LCD_ShowString(60,50,240,16,16,"Font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60,50,240,66,WHITE);//清除显示
                delay_ms(200);
        }
        if(!(tp_dev.touchtype&0x80))//如果是电阻屏
        {
//                Show_Str_Mid(0,30,"是否进行触摸屏校准",16,240);
//                POINT_COLOR=BLUE;
//                Show_Str_Mid(0,60,"是:KEY2   否:KEY0",16,240);
//                while(1)
//                {
//                        key_num=KEY_Scan(0);
//                        if(key_num==KEY0_PRES)
//                                break;
//                        if(key_num==KEY2_PRES)
//                        {
//                                LCD_Clear(WHITE);
//                                TP_Adjust();           //屏幕校准
//                                TP_Save_Adjdata();//保存校准参数
//                                break;
//                        }
//                }
        }
        /*加载指纹识别实验界面*/
        LCD_Clear(WHITE);
        POINT_COLOR=RED;
        Show_Str_Mid(0,0,"AS608指纹识别模块测试程序",16,240);
        //Show_Str_Mid(0,20,"正点原子 @ALIENTEK",16,240);
         POINT_COLOR=BLUE;
        Show_Str_Mid(0,40,"与AS608模块握手....",16,240);
        while(PS_HandShake(&AS608Addr))//与AS608模块握手
        {
                delay_ms(400);
                LCD_Fill(0,40,240,80,WHITE);
                Show_Str_Mid(0,40,"检测到模块!!!",16,240);
                delay_ms(800);
                LCD_Fill(0,40,240,80,WHITE);
                Show_Str_Mid(0,40,"尝试连接模块...",16,240);
        }
        LCD_Fill(30,40,240,100,WHITE);
        Show_Str_Mid(0,40,"通讯成功!!!",16,240);
        printf("连接成功");
        str=mymalloc(SRAMIN,30);
        sprintf(str,"波特率:%d   地址:%x",usart2_baund,AS608Addr);
        Show_Str(0,60,240,16,(u8*)str,16,0);
        ensure=PS_ValidTempleteNum(&ValidN);//读库指纹个数
        if(ensure!=0x00)
                ShowErrMessage(ensure);//显示确认码错误信息
        ensure=PS_ReadSysPara(&AS608Para);  //读参数
        if(ensure==0x00)
        {
                mymemset(str,0,50);
                sprintf(str,"库容量:%d     对比等级: %d",AS608Para.PS_max-ValidN,AS608Para.PS_level);
                Show_Str(0,80,240,16,(u8*)str,16,0);
        }
        else
                ShowErrMessage(ensure);
        myfree(SRAMIN,str);
        AS608_load_keyboard(0,170,(u8**)kbd_menu);//加载虚拟键盘
        while(1)
        {
//                key_num=AS608_get_keynum(0,170);
//                if(key_num)
//                {
//                        if(key_num==1)Del_FR();                //删指纹
//                        if(key_num==3)Add_FR();                //录指纹
//                }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9);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9);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4096*3.3;
                LCD_ShowxNum(0,120,ADC_ConvertedValueLocal*100,20,16,0);
                information();
                if(PS_Sta)         //检测PS_Sta状态,如果有手指按下
                {
                        press_FR();//刷指纹
                }
delay_ms(500);

        }
}

//加载按键界面(尺寸x,y为240*150)
//x,y:界面起始坐标(240*320分辨率的时候,x必须为0)
void AS608_load_keyboard(u16 x,u16 y,u8 **kbtbl)
{
        u16 i;
        POINT_COLOR=RED;
        kbd_tbl=kbtbl;
        LCD_Fill(x,y,x+240,y+150,WHITE);
        LCD_DrawRectangle(x,y,x+240,y+150);
        LCD_DrawRectangle(x+80,y,x+160,y+150);
        LCD_DrawRectangle(x,y+30,x+240,y+60);
        LCD_DrawRectangle(x,y+90,x+240,y+120);
        POINT_COLOR=BLUE;
        for(i=0;i<15;i++)
        {
                if(i==1)//按键表第2个‘:’不需要中间显示
                        Show_Str(x+(i%3)*80+2,y+7+30*(i/3),80,30,(u8*)kbd_tbl[i],16,0);
                else
                        Show_Str_Mid(x+(i%3)*80,y+7+30*(i/3),(u8*)kbd_tbl[i],16,80);
        }
}
//按键状态设置
//x,y:键盘坐标
//key:键值(0~14)
//sta:状态,0,松开;1,按下;
void AS608_key_staset(u16 x,u16 y,u8 keyx,u8 sta)
{
        u16 i=keyx/3,j=keyx%3;
        if(keyx>16)return;
        if(sta &&keyx!=1)//按键表第2个‘:’不需要清除
                LCD_Fill(x+j*80+1,y+i*30+1,x+j*80+78,y+i*30+28,GREEN);
        else if(keyx!=1)
                LCD_Fill(x+j*80+1,y+i*30+1,x+j*80+78,y+i*30+28,WHITE);
        if(keyx!=1)//不是‘:’
                Show_Str_Mid(x+j*80,y+7+30*i,(u8*)kbd_tbl[keyx],16,80);
}
//得到触摸屏的输入
//x,y:键盘坐标
//返回值:(1~15,对应按键表)
u8 AS608_get_keynum(u16 x,u16 y)
{
        u16 i,j;
        static u8 key_x=0;//0,没有任何按键按下
        u8 key=0;
        tp_dev.scan(0);
        if(tp_dev.sta&TP_PRES_DOWN)//触摸屏被按下
        {
                for(i=0;i<5;i++)
                {
                        for(j=0;j<3;j++)
                        {
                                 if(tp_dev.x[0]<(x+j*80+80)&&tp_dev.x[0]>(x+j*80)&&tp_dev.y[0]<(y+i*30+30)&&tp_dev.y[0]>(y+i*30))
                                {
                                        key=i*3+j+1;
                                        break;
                                }
                        }
                        if(key)
                        {
                                if(key_x==key)key=0;
                                else
                                {
                                        AS608_key_staset(x,y,key_x-1,0);
                                        key_x=key;
                                        AS608_key_staset(x,y,key_x-1,1);
                                }
                                break;
                        }
          }
        }else if(key_x)
        {
                AS608_key_staset(x,y,key_x-1,0);
                key_x=0;
        }
        return key;
}
//获取键盘数值
u16 GET_NUM(void)
{
        u8  key_num=0;
        u16 num=0;
        while(1)
        {
                key_num=AS608_get_keynum(0,170);
                if(key_num)
                {
                        if(key_num==1)return 0xFFFF;//‘返回’键
                        if(key_num==3)return 0xFF00;//
                        if(key_num>3&&key_num<13&&num<99)//‘1-9’键(限制输入3位数)
                                num =num*10+key_num-3;
                        if(key_num==13)num =num/10;//‘Del’键
                        if(key_num==14&&num<99)num =num*10;//‘0’键
                        if(key_num==15)return num;  //‘Enter’键
                }
                LCD_ShowNum(80+15,170+7,num,6,16);
        }
}
//显示确认码错误信息
void ShowErrMessage(u8 ensure)
{
        LCD_Fill(0,120,lcddev.width,160,WHITE);
        Show_Str_Mid(0,120,(u8*)EnsureMessage(ensure),16,240);

}
//录指纹
void Add_FR(u8 fingerid)
{
        u8 i,ensure ,processnum=0;
        u16 ID;
        while(1)
        {
                switch (processnum)
                {
                        case 0:
                                i++;
                                LCD_Fill(0,100,lcddev.width,160,WHITE);
                                Show_Str_Mid(0,100,"请按指纹",16,240);
                        if(i==1)
                        {printf("fir");}
                                ensure=PS_GetImage();
                                if(ensure==0x00)
                                {
                                        BEEP=1;
                                        ensure=PS_GenChar(CharBuffer1);//生成特征
                                        BEEP=0;
                                        if(ensure==0x00)
                                        {
                                                LCD_Fill(0,120,lcddev.width,160,WHITE);
                                                Show_Str_Mid(0,120,"指纹正常",16,240);
                                                i=0;
                                                processnum=1;//跳到第二步
                                        }else ShowErrMessage(ensure);
                                }else ShowErrMessage(ensure);
                                break;

                        case 1:
                                i++;
                                LCD_Fill(0,100,lcddev.width,160,WHITE);
                                Show_Str_Mid(0,100,"请按再按一次指纹",16,240);
                          if(i==1)
                          {printf("sec");}
                                ensure=PS_GetImage();
                                if(ensure==0x00)
                                {
                                        BEEP=1;
                                        ensure=PS_GenChar(CharBuffer2);//生成特征
                                        BEEP=0;
                                        if(ensure==0x00)
                                        {
                                                LCD_Fill(0,120,lcddev.width,160,WHITE);
                                                Show_Str_Mid(0,120,"指纹正常",16,240);
                                                i=0;
                                                processnum=2;//跳到第三步
                                        }else ShowErrMessage(ensure);
                                }else ShowErrMessage(ensure);
                                break;

                        case 2:
                                LCD_Fill(0,100,lcddev.width,160,WHITE);
                                Show_Str_Mid(0,100,"正在对比两次指纹",16,240);
                                ensure=PS_Match();
                                if(ensure==0x00)
                                {
                                        LCD_Fill(0,120,lcddev.width,160,WHITE);
                                        Show_Str_Mid(0,120,"对比成功,两次指纹一样",16,240);
                                        printf("sam");
                                        processnum=3;//跳到第四步
                                }
                                else
                                {
                                        LCD_Fill(0,100,lcddev.width,160,WHITE);
                                        Show_Str_Mid(0,100,"对比失败,请重新录入指纹",16,240);
                                        printf("dif");
                                        ShowErrMessage(ensure);
                                        i=0;
                                        processnum=0;//跳回第一步
                                }
                                delay_ms(1200);
                                break;

                        case 3:
                                LCD_Fill(0,100,lcddev.width,160,WHITE);
                                Show_Str_Mid(0,100,"生成指纹模板",16,240);
                                ensure=PS_RegModel();
                                if(ensure==0x00)
                                {
                                        LCD_Fill(0,120,lcddev.width,160,WHITE);
                                        Show_Str_Mid(0,120,"生成指纹模板成功",16,240);
                                        processnum=4;//跳到第五步
                                }else {processnum=0;ShowErrMessage(ensure);}
                                delay_ms(1200);
                                break;

                        case 4:
//                                LCD_Fill(0,100,lcddev.width,160,WHITE);
//                                Show_Str_Mid(0,100,"请输入储存ID,按Enter保存",16,240);
//                                Show_Str_Mid(0,120,"0=< ID <=299",16,240);
                                do
//                                        ID=GET_NUM();
                                    ID=fingerid;
                                while(!(ID<AS608Para.PS_max));//输入ID必须小于指纹容量的最大值
                                ensure=PS_StoreChar(CharBuffer2,ID);//储存模板
                                if(ensure==0x00)
                                {
                                        LCD_Fill(0,100,lcddev.width,160,WHITE);
                                        Show_Str_Mid(0,120,"录入指纹成功",16,240);
                                        printf("suc");
                                        PS_ValidTempleteNum(&ValidN);//读库指纹个数
                                        LCD_ShowNum(56,80,AS608Para.PS_max-ValidN,3,16);
                                        delay_ms(1500);
                                        LCD_Fill(0,100,240,160,WHITE);
                                        return ;
                                }else {processnum=0;ShowErrMessage(ensure);}
                                break;
                }
                delay_ms(500);
                if(i==8)//超过5次没有按手指则退出
                {
                        LCD_Fill(0,100,lcddev.width,160,WHITE);
//                        printf("nof");
                        break;
                }
        }
}

//刷指纹
void press_FR(void)
{
        SearchResult seach;
        u8 ensure;
        char *str;
        ensure=PS_GetImage();
        if(ensure==0x00)//获取图像成功
        {
                BEEP=1;//打开蜂鸣器
                ensure=PS_GenChar(CharBuffer1);
                if(ensure==0x00) //生成特征成功
                {
                        BEEP=0;//关闭蜂鸣器
                        ensure=PS_HighSpeedSearch(CharBuffer1,0,AS608Para.PS_max,&seach);
                        if(ensure==0x00)//搜索成功
                        {
                                LCD_Fill(0,100,lcddev.width,160,WHITE);
                                Show_Str_Mid(0,100,"刷指纹成功",16,240);
                                str=mymalloc(SRAMIN,50);
                                sprintf(str,"确有此人,ID:%d  匹配得分:%d",seach.pageID,seach.mathscore);
                                printf("rec");
                                printf("%d",(seach.pageID/100)%10);
                                printf("%d",(seach.pageID/10)%10);
                                printf("%d",seach.pageID%10);
                                Show_Str_Mid(0,140,(u8*)str,16,240);
                                myfree(SRAMIN,str);
                        }
                        else
                                ShowErrMessage(ensure);
          }
                else
                        ShowErrMessage(ensure);
         BEEP=0;//关闭蜂鸣器
         delay_ms(600);
         LCD_Fill(0,100,lcddev.width,160,WHITE);
        }

}

//删除指纹
void Del_FR(void)
{
        u8  ensure;
        u16 num;
        LCD_Fill(0,100,lcddev.width,160,WHITE);
        Show_Str_Mid(0,100,"删除指纹",16,240);
        Show_Str_Mid(0,120,"请输入指纹ID按Enter发送",16,240);
        Show_Str_Mid(0,140,"0=< ID <=299",16,240);
        delay_ms(50);
        AS608_load_keyboard(0,170,(u8**)kbd_delFR);
        num=GET_NUM();//获取返回的数值
        if(num==0xFFFF)
                goto MENU ; //返回主页面
        else if(num==0xFF00)
                ensure=PS_Empty();//清空指纹库
        else
                ensure=PS_DeletChar(num,1);//删除单个指纹
        if(ensure==0)
        {
                LCD_Fill(0,120,lcddev.width,160,WHITE);
                Show_Str_Mid(0,140,"删除指纹成功",16,240);
    printf("com");
        }
  else
                ShowErrMessage(ensure);
        delay_ms(1200);
        PS_ValidTempleteNum(&ValidN);//读库指纹个数
        LCD_ShowNum(56,80,AS608Para.PS_max-ValidN,3,16);
MENU:
        LCD_Fill(0,100,lcddev.width,160,WHITE);
        delay_ms(50);
        AS608_load_keyboard(0,170,(u8**)kbd_men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