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母钟无线通信模块方案讨论

楼主(2019-12-05):
最近准备做一个数字子母钟系统,现目前暂时定的方案就是方案母钟模块使用基于51单片机ds1302时钟芯片计时外加gps校时,母钟跟子钟需无线传输,无线传输这部分一开始决定使用nrf24l01模块,但是这个模块通信传输范围不够远也不够稳定,本人对无线传输方面没什么经验,希望各位大神能支个招,谢谢哈~

网友A:
你好!
作为什么用途?做产品还是一般性设计?

网友B:
可以改用433MHz通讯,距离长一点

网友C:
好好好,你说得对

网友D:
成都易佰特。建议直接用这家的无线产品。和单片机连接,采用串口。简单易用。

网友E:
你的子母钟通讯的内容是什么 ?如果仅仅较时,便宜又实用的是无线授时信号的接收,样品每个钟上加十几块钱成本就可以独立每天校时,比GPS方案便宜(价格实惠)好用(室内可用死角少)还实用(甚至可以省去时钟芯片,单片机调校好后每天与基站自动精准校时一次)。如果你对实时有很高要求的话还是双GPS合适,如通讯有其他要求说明了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