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在OLED上显示任意汉字和字符,用的字库芯片,不要取模软件取模了。

楼主(2019-12-05):
单片机型号STC8A8K64S4A12,字库芯片W25Q128(用原子战舰的板子把字库写到w25q128里面),OLED是0.96寸SPI接口的。
程序根据原子的OLED实验和汉字显示实验修改的,可以显示12,16,24的字符和汉字。
oled接线:
sbit OLED_CS  = P0^3;
sbit OLED_RS  = P0^4;
sbit OLED_RST = P0^5;
sbit OLED_SDIN = P0^6;
sbit OLED_SCLK = P0^7;

W25Q128接线:
cs接P2^2
mosi接P2^3
miso接P2^4
clk接P2^5

#include "stc8.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  "spi.h"
#include  "flash.h"

u8 buffer[19];                                                 //接收数组
int main(void)
{
        u8 t=0;
  SP=0X80;                                      //调整堆栈指向   手册286页 详解
    Init_SPI();                               //SPI初始化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Display_Off();
        OLED_Display_On();
        OLED_Fill(0,0,1,1,1);

          OLED_ShowString(0,0,"ABCDEFGH",24);
        OLED_Refresh_Gram();        //更新显示到OLED
        OLED_ShowString(0,24, "0.96' OLED TEST",16);
        SPI_Flash_Read(buffer,100,16);                        //在地址100位置处读取字符串并存入buffer数组中
        OLED_ShowString(0,40,buffer,12);
        OLED_ShowString(0,52,"ASCII:",12);
        OLED_ShowString(64,52,"CODE:",12);
        OLED_Clear();
        Show_Str(0,0,128,16,"战舰STM32F开发板",12,0);
        Show_Str(0,18,128,16,"初级维修电工",16,0);
        Show_Str(0,36,128,24,"中景园电子",24,0);
        OLED_Refresh_Gram();        //更新显示到OLED
        t=' ';
        while(1)
        {

        }
}

网友A(2020-01-06):
下载了没发现字库文件,可以把字库文件分享一下嘛?403532498@qq.com多谢了

网友B(2020-04-17):
编译都出错的

网友C:
取模占用存储实在太大了,能字库实现太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