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用LM1875做一对功放,大神请进!

楼主(2019-12-05):
就要放寒假回家了,打算做一个双声道的功放回家享受,各位大神可以给点建议么?比如说关键电容的选取,芯片的选取,或者其他的建议。
谢谢大家哦,我会继续努力学习的。
电路图如下所示哦,还没画PCB呢,敬候佳音。

功放电路,音量调节。

功放电路,音量调节。

电源

电源

前级高低音调节

前级高低音调节

网友A:
这个东东网上成熟的方案太多,随手找个用就好。
至于器件的选择,据说用风水煤核电作动力源的听着感觉都不同,我只知道干电池和锂电池的区别在于快没电时说停就停的是锂电

网友B:
这个电路不能做功放,做做耳机之类的或许可以。

网友C:
电源不行,最少也要7812和7912吧.稳压二极管功率不够。

网友D:
你的输出功率足够吗?估计驱动不起来的。

网友E:
根据你现在提供的原理图,个人有一些建议,首先,你这图里应该是采用双电源供电方式,那么LM7815的第4脚输出端就没必要再串这个2200uF的电解电容了,因为如果在单电源供电的方式下,不得不使用输出电解电容来实现OTL驱动模式,同时也需要这个电解电容来隔离输出脚上处于单电源电压的一半的直流电压,这个电容多少会对输出的低频信号有所损失!然后你的一级、二级供电部分有些问题,按你图上数据,15V稳压管一般最少需要在大于它3~5V电压也就是18~20V的前级电压,这里你的数据串的限流电阻是100欧姆,那么稳压管的工作电流大概就是30~50ma,这有些偏大了,一般稳压管的工作电流控制在5~15ma,而且LM1875的双电源电压一般使用双20~25V,那么按双20V的直流电源电压算,50ma的稳态电流情况下,稳压管本身功耗就0.75W,你就不能选0.5W的稳压管了,选1W的稳压管有点余量不足,最好选2~3W的稳压管了,这个限流电阻的功率至少也得选0.5W的,最好选1W的,即使这样,这里双15V的稳压部分静态功耗就大于2W了(接上2个NE5532还会有约10几ma的工作电流)!!如果你把限流电阻阻值改为360~560欧姆,那么基本上就都能在合理的工作状态了!蛋丝,由于稳压管的离散性,实际情况可能会造成正负电源电压的一些偏差,尽管这个偏差并不多,可能只有零点几或零点零几伏,这对运放来说,虽然也能正常工作,不过最好还是改用7812/7912,其一致性较高,实用性强些,反过来说,对初学者来说,使用稳压管可以了解掌握很多的基本知识!目前原理图的情况主要以上建议,补充一点就是NE5532的供电引脚端也最好并上0.1uF的独石电容(实际布线时尽量靠近NE5532),最后就是提醒画PCB图布线的时候,线性功放电路布线不合理容易造成自激,地线尽量采用一点接地,这个可能需要多画几次,多做几次了!!至于电容啊芯片的选取,实际上说了不一定有用,比如说NE5532最佳选择是霉锅的西格尼迪克公司,但是你不一定就能买得到,如果你有幸得到了极品的NE5532,那么有可能LM1875的素质你觉得配不上了!!还是一步一步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不行,最少也要7812和7912吧.稳压二极管功率不够。

后面只是给LM358供电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你现在提供的原理图,个人有一些建议,首先,你这图里应该是采用双电源供电方式,那么LM7815的第4脚输 ...

哇哦,真的非常感谢你!!

网友F:
1,推荐你升级成LM3886TF,1875大概5块一个,3886是20块一个,马云家有卖的,总成本增加100左右,变压器可能要加大一点
2,电源电路不推荐稳压管,楼上已经说明原因了,一句话:不稳定,容易坏
3,电源换成7812和7912,要么15V的也行
4,我有现成的LM3886TF的电路,要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推荐你升级成LM3886TF,1875大概5块一个,3886是20块一个,马云家有卖的,总成本增加100左右,变压器可能要加 ...

好的,谢谢你,电路咋给我看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电路咋给我看呢?

电路可以参考一下里面的封装是我自己画的,方便手工焊
电路有完整的,也有分开的,你自己参考一下
我这个是电子分频的.你可以不要,只要音调和功放的就可以了,电源部分我是只用了一路我双28V电源,为了保险,加了几个三极管,如果你是用双22的话,就可以不用加三极管,使用常用的正负电源稳压电路就可以了
我这电路是正确的,基本没有什么改动,都是按照经典电路来画的,主要是给你参考,不一定完全的照搬的,这DIY就是享受一个过程

网友G:
这样做出来估计声音都没有,前置放大端的运放电路都不对,输入一般都是一个电容串个电阻的,你直接这样一个电阻接入,肯定不行的了。还有运放反馈电容都不放一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电路咋给我看呢?

SCH电路文件我已经上传,但能不能审核通过就不知道了,图片格式的电路实际是没有多大用的,

网友H:
LM1875输出功率是 20W,可以推动3到4寸的喇叭,只能用于一般的小型卧室!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可以参考一下里面的封装是我自己画的,方便手工焊
电路有完整的,也有分开的,你自己参考一下
我这个 ...

大哥,我打算参考你的前级音量,后级功放还是使用LM1875,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哥,我打算参考你的前级音量,后级功放还是使用LM1875,不知是否可行?

音调实际上就是按照网上那NE5532的单调画的,运放最好不要买NE5532,这绝对是一个已经和时代脱节的运放了.随便找个二手的OPA2604,AD827,LM4562都可以的,二手的音质是一样的,五块钱左右一个
电子分频你可以不做,因为那是要调试几次才行
可以换成1875的
但我不推荐,就算是变压器什么的都不用升级,只用两个3886,也就是多30块钱而已
1875和3886我都用过,一样的变压器,1875的音质是要差一些的

网友I(2022-03-23):
引用 网友F:
音调实际上就是按照网上那NE5532的单调画的,运放最好不要买NE5532,这绝对是一个已经和时代脱节的运放了. ...

3886买不到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新的合适的音频功放IC?只懂一些基础,想自己做个音响满足下自己diy的快感

网友F:
引用 网友I:
3886买不到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新的合适的音频功放IC?只懂一些基础,想自己做个音响满足下自己diy的快 ...

这都是3年前的帖子了
这两年芯片涨价了,我几年前15块就能到手,现在50都不一定有
玩了几年的功放,对那玩意没有感觉了,庆幸没有掉进发烧的坑
现在开始玩数字功放了,人要跟上时代的嘛
TPA3250这个还行,音质跟LM3886一样的,但你得自己会画板才行,要的话我有程序和电路
自己现在用的就是TPA3250,LM3886那放一边了,太大个了,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