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怎么把这个单片机倒计时改为正计时 附程序

楼主(2019-12-05):
试了好多次都改不出来,求教。
//头文件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数码管段码端口
#define PP  P0
//共阳极数码管段码
uchar code SEG7[]={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1,2,3,4,5,6,7,8,9
//数码管显示缓冲
uchar num[]={0,1,2,3,4};
//数码管位码端口
sbit      q1=P2^0;
sbit      q2=P2^1;
sbit      q3=P2^2;
sbit      q4=P2^3;
//复位,开始,停止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延时函数ms
void _delay_ms(uint t)
{
   uint i,j;
   for(i=0;i<t;i++)
     for(j=0;j<120;j++);
}
//数码管显示
void dis()
{
//------------------
//显示第1位
  PP=num[0];
  q1=1;
  _delay_ms(2);
  q1=0;
//显示第2位
  PP=num[1];
  q2=1;
  _delay_ms(2);
  q2=0;
  //显示第3位
  PP=num[2];
  q3=1;
  _delay_ms(2);
  q3=0;
  //显示第4位
  PP=num[3];
  q4=1;
  _delay_ms(2);
  q4=0;

}
//计时变量
uint jishu1s=0000;
uint jishu1=0000;
uint jishu2;
//开始,停止变量
uint  bz;
//显示控制
void dispaly()
{
   num[0]=SEG7[jishu1/1000];        //显示千位
   num[1]=SEG7[jishu1/100%10]; //显示百位
        num[2]=SEG7[jishu1/10%10];//显示十位
        num[3]=SEG7[jishu1%10];//显示个位
}
//按键处理
void key()
{
  if(k1==0){jishu1=jishu1s;while(k1==0);}//复位
  if(k2==0){bz=1;while(k2==0);}//开始
  if(k3==0){bz=0;while(k3==0);}//停止
}
//-----------------------
void main()   //主函数
{
  _delay_ms(10);
   //定时器0配置方式1 16
  TMOD=0x01;
  //使能定时器0
  ET0=1;
  //定时器的初值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停止开启定时器0
  TR0=1;
  EA=1;
  while(1)
  {
   dispaly();//显示控制
   dis(); //显示
   key();//按键
  }
}

//----T0 计数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重装初值50ms;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开始
  if(bz==1)
  {
   jishu2=jishu2+1;
   //到达1s
   if(jishu2==20)
   {
     jishu2=0;
     if(jishu1>0)jishu1=jishu1-1;//减1s
     if(jishu1==0)bz=0;//结束
   }
  }

}

网友A:
     if(jishu1>0)jishu1=jishu1-1;//减1s
     if(jishu1==0)bz=0;//结束
改为:
     jishu1=jishu1+1;//加1s
     if(jishu1==0)bz=0;//结束

网友B:
程序不是自己写吧。

网友A:
另外结束,可以是再“bz”基础上加到“0”停止,也可以是 jishu1==bz(设定值)   bz=“设定值”(重新装填“设定值”)